求教:三零变频器异常

楼主(2005-10-31):
我的三菱FR-E540,1.5K出现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烁,报警灯不亮,且操作面板无显示。
它是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出现此故障的,使用环境良好,使用时间两年。
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一体化模块里的开关电源故障,由于元件是塑封的,无法换元件维修,模块价格又太高,通常换机。

网友B:
是啊,要换机啊

楼主:
十分谢谢两位的回复,鞠躬1但是有一位同行说模块600元/只,可信吗?

网友C:
这样的三菱坏模块我有一大堆,三菱就这毛病,坏了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