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系列的PID控制

楼主(2005-10-31):
被控对象的温度要控制在200度,用到的模块是FX2N-4AD-PT和FX2n-4DA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您可以参考: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6425
或者参考fx2n手册,手册中有编程的例子。

楼主:
根据手册上的例子调试,自动调谐完后PID的输出值很不稳定,老是跳来跳去,数据相差也很大,也没有发生数据错误,而且温度到了设定值加热器还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