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E7系列的“F04”参数是什么内容?

楼主(2005-10-31):
请问富士E7系列的“F04”参数是什么内容?一台机器无输出,不知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F04”参数是“基本频率”,通常设为“50”,是否有故障代码?是否试过远控控制。

楼主:
运行无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客户说F04参数会丢失,一丢失就不输出。可检查了参数还是“50”,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清楚了,是‘F03’号参数,即最高频率丢失了,显示‘DL’,设为50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可不明白的是“F03”参数怎么会变成了“DL”,客户说是有时参数一丢失就不输出了,奇怪

网友B:
你问一下,客户那使用变频器的方法,一般情况下参数是不会变的.

楼主:
客户说这种现象出了很多次,怎么会这样啊,想不通了

网友A:
参数初始化一下吧!

网友C(2010-04-16):
你是否用的是通信,一般用外部是不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