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回参考点及其故障诊断

楼主(2005-10-31):
    所谓加工中心参考点又名原点或零点,是机床的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相重合的点,是原点复归后机械上固定的点。每台机床可以有一个参考原点,也可以据需要设置多个参考原点,用于自动刀具交换(ATC)或自动拖盘交换(APC)等。参考点作为工件坐标系的原始参照系,机床参考点确定后,各工件坐标系随之建立。

    所谓机械原点,是基本机械坐标系的基准点,机械零部件一旦装配完毕,机械原点随即确立。所谓电气原点,是由机床所使用的检测反馈元件所发出的栅点信号或零标志信号确立的参考点。为了使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重合,必须将电气原点到机械原点的距离用一个设置原点偏移量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重合的点就是机床原点。在加工中心使用过程中,机床手动或者自动回参考点操作是经常进行的动作。不管机床检测反馈元件是配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还是绝对式脉冲编码器,在某些情况下,如进行ATC或APC过程中,机床某一轴或全部轴都要先回参考原点。

    按机床检测元件检测原点信号方式的不同,返回机床参考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栅点法,另一种为磁开关法。在栅点法中,检测器随着电机一转信号同时产生一个栅点或一个零位脉冲,在机械本体上安装一个减速撞块及一个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的第一个栅点或零位信号即为原点。在磁开关法中,在机械本体上安装磁铁及磁感应原点开关,当磁感应原点开关检测到原点信号后,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该停止点被认作原点。栅点方法的特点是如果接近原点速度小于某一固定值,则伺服电机总是停止于同一点,也就是说,在进行回原点操作后,机床原点的保持性好。磁开关法的特点是软件及硬件简单,但原点位置随着伺服电机速度的变化而成比例地漂移,即原点不确定。

      目前,几乎所有的机床都采用栅点法。
      使用栅点法回机床原点的几种情形如下:
 1.  使用增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后的第一次回机床原点;
 2.  使用绝对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安装后调试时第一次机床开机回原点;
 3.  栅点偏移量参数设置调整后机床第一次手动回原点。

     按照检测元件测量方式的不同分为以绝对脉冲编码器方式归零和以增量脉冲编码器方式归零。在使用绝对脉冲编码器作为测量反馈元件的系统中,机床调试前第一次开机后,通过参数设置配合机床回零操作调整到合适的参考点后,只要绝对脉冲编码器的后备电池有效,此后的每次开机,不必进行回参考点操作。在使用增量脉冲编码器的系统中,回参考点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开机后在参考点回零模式各轴手动回原点,每一次开机后都要进行手动回原点操作;另一种为使用过程中,在存储器模式下的用G代码指令回原点。

    使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作为测量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手动回原点的动作过程一般有以下三种:
   1.手动回原点时,回原点轴先以参数设置的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伺服电机减速至由参数设置的原点接近速度继续向前移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编码器发出的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归零轴停止,此停止点即为机床参考点。
  2.回原点轴先以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开关被减速撞块压下时,回原点轴制动到速度为零,在以接近原点速度向相反方向移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接近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检测反馈元件发出的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回零轴停止,该点即机床原点。
  3.回原点时,回原点轴先以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回归原点轴制动到速度为零,再向相反方向微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时,归零轴又反向沿原快速进给方向移动,当减速撞块再次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归零轴以接近原点速度前移,减速撞块释放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归零轴停止,机床原点随之确立。

    使用增量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第一次各伺服轴手动回原点大多采用撞块式复归,其后各次的原点复归可以用G代码指令以快速进给速度高速复归至第一次原点复归时记忆的参考点位置。

      进一步从数控系统控制过程来分析机床原点的复归,机床在回机床原点模式下,伺服电机以大于某一固定速度的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旋转,当数控系统检测到电机一转信号时,数控系统内的参考计数器被清零。如果通过参数设置了栅点偏移量,则参考计数器内也自动被设定为和栅点偏移量相等的值。此后,参考计数器就成为一个环行计数器。当计数器对移动指令脉冲计数到参考计数器设定的值时被复位,随着一转信号的出现产生一个栅点。当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电机减速到接近原点速度运行,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后,电机在下一个栅点停止,产生一个回原点完成标志信号,参考位置被复位。电源开启后第二次返回原点,由于参考计数器已设置,栅点已建立,因此可以直接返回原点位置。使用绝对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第一次回原点时,首先数控系统与绝对式检测反馈元件进行数据通信以建立当前的位置,并计算当前位置到机床原点的距离及当前位置到最近栅点的距离,将计算值赋给计数器,栅点被确立。

     当加工中心回参考点出现故障时,首先由简单到复杂进行检查。先检查原点减速憧块是否松动,减速开关固定是否牢固,开关是否损坏,若无问题,应进一步用百分表或激光测量仪检查机械相对位置的漂移量,检查减速撞块的长度,检查回原点起始位置、减速开关位置与原点位置的关系,检查回原点模式,是否是在开机后的第一次回原点,是否采用绝对脉冲编码器,伺眼电机每转的运动量、指令倍比及检测倍乘比,检查回原点快速迸给速度的参数设置、接近原点速度的参数设置及快速进给时间常数的参数设置是否合适,检查系统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检查参考计数器设置是否适当等。

    回原点故障现象及诊断调整步骤如下:
    1.机床回原点后原点漂移检查是否采用绝对脉冲编码器,如果采用,诊断及调整步骤见使用绝对脉冲编码器的机床回原点时的原点漂移;若是采用增量脉冲编码器的机床,应确定系统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若为全闭环系统,诊断调整步骤见全闭环系统中的原点偏移;若为半闭环系统,用百分表或激光测量仪检查机械相对位置是否漂移。若不漂移,只是位置显示有偏差,检查是否为工件坐标系偏置无效。在机床回原点后,机床CRT位置显示为一非零值,该值取决于某些诸如工件坐标系偏置一类的参数设置。若机械相对位置偏移,确定偏移量。若偏移量为一栅格,诊断方法见原点漂移一栅点的处理步骤。若漂移量为数个脉冲,见原点漂移数个脉冲的诊断步骤。否则检查脉冲数量和参考计数器的值是否匹配。如不匹配,修正参考计数器的值使之匹配;如果匹配,则脉冲编码器坏,需要更换。

    2.使用绝对脉冲编码器的机床回原点时的原点漂移首先检查并重新设置与机床回原点有关的检测绝对位置的有关参数,重新再试一次回原点操作,若原点仍漂移,检查机械相对是否有变化。如无漂移,只是位置显示有偏差,则检查工件坐标偏置是否有效;若机械位置偏移,则绝对脉冲编码器故障。

    3.全闭环系统中的原点漂移先检查半闭环系统回原点的漂移情况,如果正常,应检查电机一转标志信号是否由半闭环系统提供,检查有关参数设置及信号电缆联接。如参数设置正常,则光栅尺等线性测量元件不良或其接口电路故障。如参数设置不正确,则修正设置重试。

     4.原点漂移一个栅点先减小由参数设置的接近原点速度,重试回原点操作,若原点不漂移,则为减速撞块太短或安装不良。可通过改变减速撞块或减速开关的位置来解决,也可通过设置栅点偏移改变电气原点解决。当一个减速信号由硬件输出后,到数字伺服软件识别这个信号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当减速撞块离原点太近时软件有时捕捉不到原点信号,导致原点漂移。   如果减小接近原点速度参数设置后,重试原点复归,若原点仍漂移,可减小‘快速进给速度或快速进给时间常数的参数设置,重回原点。若时间常数设置太大或减速撞块太短,在减速撞块范围内,进给速度不能到达接近原点速度,当接近开关被释放时,即使栅点信号出现,软件在未检测进给速度到达接近速度时,回原点操作不会停止,因而原点发生漂移。  若减小快进时间常数或快速进给速度的设置,重新回原点,原点仍有偏移,应检查参考计数器设置的值是否有效,修正参数设置。

    5.原点漂移数个脉冲  若只是在开机后第一次回原点时原点漂移,则为零标志信号受干扰失效。为防止噪声干扰,应确保电缆屏蔽线接地良好,安装必要的火花抑制器,不要使检测反馈元件的通信电缆线与强电线缆靠

网友A:
不错,大有收获,谢谢!!!

网友B:
这些资料对维修加工中心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希望今后能见到更多类似的资料。

网友C:
呵呵
讲的很详细哦

网友D:
斑竹就是斑竹。

网友E:
很好,很有收获

网友F:
好!
现在数控技术的资料好难找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G(2005-12-11):
有图最好

网友H:
数控资料有专业网站.
不在这里啦!

网友I(2006-02-04):
大有收获,谢谢!!!

网友J:
希望斑竹能上传一些加工中心NC编程国际标准,5轴联动或者7轴或者9轴在译码方面特点的资料,多谢!

网友K:
谢谢了!有收获

网友L:
本人不才,也发表一下观点,
1,首先,本论坛斑竹不是刘岩利先生吗?什么时候换斑竹拉?
2,上述文章著者不知道是那里人,如果是日本人,也就那么样拉,毕竟小日本中文基础不好,可以原谅,如果是中国人,好像是不是有点对国语生疏?
3,开个玩笑,“激情如火”可真是名副其实,一个园点问题,用的上那么样样大片的做文章吗?简单点不是更好,无非就是一个机械开关用来通知系统减速,同时,通知系统开始对Z相脉冲做计数,收到码盘Z相脉冲信号,系统则指令电机停机,这个Z相脉冲对应的位置,也就是停机的位置就是绝对零位吗(严格讲,应该还是有误差的,就看这个误差是否能接受)。
4,前面讲过,既然机械开关只是对系统提供一个参考点,就是从这点开始,电机减速,同时开始接受Z相脉冲,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机械原点与“为了使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重合,必须将电气原点到机械原点的距离用一个设置原点偏移量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没有人考虑,而且也没有办法考虑,因机械开关每次产生的位置信号严格讲是没有什么重现性的。
5,样样一大片文章,我就不一一挑毛病拉,免得在工控网上出现“馒头与凯歌”现象,只对最后一点案例说说,“联轴器六只紧定螺钉都出现松动”只要有点伺服控制理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原点问题,联轴器松动,伺服根本就不可能再存在精度控制拉,与原点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是全闭环,原点通常是不会发生问题的,但加工精度肯定没有保证,如果是半闭环,伺服电机电机断的原点位置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负载停在什么地方,因联轴器松动,已经没有任何保证,如果松动严重,工作都无法工作拉,还提什么加工精度,什么零位。
6,总体感觉,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误人子弟?刘兄不发表一点意见?

网友M:
"刘兄不发表一点意见?"
那我就发表一点意见。首先向老宋澄清一下,激情如火确系工孔网斑竹。而且,严格说起来,象我这样的,是兼职、客串的斑竹,激情如火可以算专职的、正式的斑竹了。

这个帖子的内容,直接说,不是给老宋您这样的人看的。在这个论坛上,还是有很多新手的,(经常有帖子问基础问题,甚至基本概念的)。这个帖子是给新手扫盲用的。从这个目的来说,这个帖子还是很不错的,其中有些可以商榷的不很严谨之处,不过,那个初中生学物理的时候,不也是从经典物理开始,虽然经典物理学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证明是不精确的,但是,也不能一开始就给中学生讲质量是没谱的,时空是可变的。如果真这么讲,学生一定晕菜。
说到中文水平,即使在文学论坛上,也一样是有大量拗口长句、语法结构混乱、代词指代不明等等的东西出现,在工控网上,能把意思说清楚就够了。现在买本专业书籍,又有几个真的是中文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在这个论坛上,还是有很多新手的,(经常有帖子问基础问题,甚至基本概念的)。这个帖子是给新手扫盲用的”
     很支持刘先生的说法,我就是一新手.

网友N:
TO start:
     请问数控技术的专业网站在哪里?谢谢!

网友O(2006-06-05):
支持斑竹,谢绝人生攻击,望以后多写点

网友P:
谢谢激情如火,此文章写得很精辟。顶一下!

网友Q:
我怎么在书上也看到过

网友R:
新手就是新手,我还是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S(2006-07-18):
路过..踩一脚...对新手来说..来个图文并茂岂不美哉!

网友S:
   想对..新手们说点意见....学数控.别老盯着书本.....理论联系不到实际.那等于学了几个中文....还是那句话:实践出真知!

网友T:
经常看到叫机床原点,看到机械原点有点不习惯.
呵呵.

网友U:
感谢斑竹 很受益!

网友V:
数控现在有了自己的版面了。有空来坐坐。

网友W(2006-08-23):
大有收获啊

网友X:
没有用过伺服系统(真是菜鸟一个,汗一个先……)。只用步进电机进行传动,一个轴只用一个原点位置传感器,真够简陋的,再汗…………现在我做的机床的回机械原点的方式是1 高速回原点 2 检测到原点位置信号后高速退回一个较小距离(如20mm),退出原点位置。 3 再低速回机械原点 4 检测到原点信号后再低速退5mm,重设电气原点。还真有够烦的,又汗…………问题是就是这样也还是会出现误差(而且还不小),斑竹我改怎么办?

网友Y:
使用增量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回参考点出现故障时常见的是行程开关损坏,以绝对脉冲编码器方式归零机床回参考点出现故障时常见的是返馈线断线或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Z(2006-09-29):
纯粹的机械润滑原因同样会发生位置偏差问题而且是不稳定的,原因所在停止脉波宽度,轻度时不容易发现,到了严重时经常会发生停止位置报警,极不稳定。看问题要全面地看提出了一大堆只分析了小问题。

网友M:
“问题是就是这样也还是会出现误差(而且还不小),斑竹我改怎么办?”
你的误差是多少?原点开关是什么形式的开关?最后一次检测原点信号的速度是多少?一个脉冲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Z:
告诉你一个方法,千万不要去动别的参数!找机械师傅,解决机械润滑问题。是不是老机器如果是,导轨磨损了,没有别的办法加强润滑降低回原点参数速度。由于润滑不好启动不容易停止惯性很大该停的时候停不下。因为换刀时和程序回原点是没有减速的最容易偏差,后面的程序位置是根据偏差来的,原点偏差了当然以后的位置是错的,而且慢速运行位置准确。慢慢来慢速运行一段时间大约一星期会恢复的,但是磨损太大了就只能修理导轨了。当然老机器还要注意原点开关是否灵活,不要管开关是什么形式原来怎样就怎样!还有轴承松了滚珠丝杆磨损也会产生同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Z:
斑竹喜欢长篇大论不解决问题,证实一下,在这里我给出了9.30.的答案请大略的分析一下。为什么机械故障会产生返回原点位置超差问题,而且在电气上全部反映了出来,请简单论证!是真才实学!电气上是怎么反应的。

网友AA:
同志们···要有创新意识啊···

网友AB:
新手的我看的晕

网友AC:
好的,通过大侠的介绍,学到了相关的知识。谢谢大侠了。

网友AD(2006-11-04):
看过一些书籍,不过楼主辛苦了!!

网友AE: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AF:
zq408: 机床原点和机械原点不是一个概念。
机床的机械原点是唯一的,但是,机床原点可以不唯一。

网友AG(2007-11-11):
支持李统的观点:

  "zq408: 机床原点和机械原点不是一个概念。
机床的机械原点是唯一的,但是,机床原点可以不唯一。"

   机床原点应该说成"机床参考点"较为适宜,而对一个特定的伺服轴而言,机床参考点则可以有多个,但要先建立起第一参考点,然后定义第二参考点\第三参考点\...的位置.不过参考点是相对机械原点位置而言的一个特定位置,它的建立应该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如此就不必去寻找真正的机械原点的位置了.机械原点是机床厂家定义的一个重要的空间坐标位置,它与参考点具有确定的相互坐标位置关系,而且机械原点是每台机床必定具有的,只是其坐标位置不一定不一定非得象参考点那样是在床身上方便由狗"碰触"的位置上.

网友AH: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的数控车床用发拿科系统,在操作中发生下列情况,机床上电后执行回参考点,然后开始加工,有时就会发生刀具位置变动的现象,这时再执行回参考点操作,会看到机床的参考点坐标(绝对坐标)已改变,而相对坐标有时会有很小的变化。断电后,重启,回参考点,故障会消失。再具体一点就是,当我们发现刀具位置偏离编程位置时(偏离很大),再回参考点后,刀具的位置用目测,应该是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但系统显示的绝对位置发生了变化;而相对位置则很少变化。具体记录如下:上电后,机床回零显示的绝对位置是 X213.744 Y525.100 显示的相对位置分别是零。当发现刀具偏移编程位置后,回参考点,系统显示的绝对位置是 X440.290 Y313.470 相对位置分别是0.002、0.008。(这两个数值每次不同,但不会超过0.01)在这种情况下断电再上电,系统仍显示绝对位置 X213.744 Y525.100,几乎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就此我们请教了厂家的技术人员,他先告诉我们上电后不要回参考点,但未解决问题,后他们来人变更了机床参数(据说是1815号),并要求我们在操作中仍不能回参考点!我们问原因,厂方告诉我们参数不是原因,而我们的操作不当是主要原因,但哪里不当厂方人员未做进一步说明。后来,机床稳定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不过这次的一些现象让人更不可理解!具体过程如下:我们在前一天正常加工后关机的情况下,再开机加工时(我们的零件在此工序有三个工步,使用三个不同的程序、三把不同的刀具,但用同一个坐标系“G54”。),前两个工步都正常,但到第三个工步时,刀具在X、Y方向上都发生了偏移,我们只好重新对刀(仅对第三工步时使用的刀),然后加工,一切都又正常了,并在接下来加工的另外几个零件和第二天的加工中保持同样的状态。我们查看了“1815”参数,X、Y相同:APC 1 APZ 1 OPT 0。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在操作中有什么问题?

网友AG:
to cdd88: APC=1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0则指使用增量编码器)
APZ=1 机床坐标位置与绝对编码器检测到的位置一致.表明已经正确建立起机床参考点
OPTx=0未使用分离式位置编码器(1代表使用了)
APC=1,是绝对值编码器,暂时不回原点倒也可以,但总不能永远不回次原点吧!?还是要厂家再想想办法吧.毕竟是他们的设备,自己更清楚.
    "相对位置分别是0.002、0.008。(这两个数值每次不同,但不会超过0.01)"-----这种情况很难说.不知你的加工程序是如何做工件零点偏置的?是否使用了G10指令,如使用了,最好再配合G11指令成对使用,只单独使用G10可能就会出现"系统显示的绝对位置是 X440.290 Y313.470 "而不是"X213.744 Y525.100 "的现象.另外是否使用子程序调用?子程序返回格式是否正确?都要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AG:
不好意思,此回复请斑竹删除

网友AH:
TO:topkingjun
我们的系统好象不用工件零点偏置,开机后直接调用 G54 再对刀,对刀时可根据编程需要进行不同的零点偏置。我们的程序中也没有使用 G10 指令,没有调用子程序。另外,“误发”是什么意思?!不过,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的!

网友Z:
首先第一,每次回原点相对坐标都有偏差而且是不稳定的说明机械上已经有问题出现。做个试验模式打到手动位置也就是标记上有个小手的位置做一个连续返回原点的程序,X、Y轴同时来回做,看相对坐标是否有变化,绝对坐标不要管他。从25%开始到100%甚至120%逐档的实验是否有变化。你的回原点绝对坐标变化是你的刀具补偿造成出现故障后直接就回了原点刀具补偿没取消,不要管他。
第二,参数1815的设置应于出厂参数为准,原始参数表应同在出厂资料里面,如有遗失问原厂要应该有原始底件的。1815的参数是不能随意设置的。决定了使用绝对编码器还是相对编码器,决定了机床是使用全闭环的还是使用半闭环的决定了精度级别。改变了就有出现问题可能。全闭环和半闭环是一个判断故障的很重要的一个要数。等待你的维修过程回复。

网友Z:
打开功率画面查看每个电机启动时是否功率超过180%以上。一般都应在180%以下。

网友AH:
TO:欣欣向荣  谢谢回复!目前我们的机床尚未修,还能正常工作!只是原先厂家要求,开机后不要回“另”,直接加工。我们按此方法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在我们发现关机后再开机必须先回“另”,然后就能正常工作了!也不知哪个参数发生了变化?!

网友Z:
TO:cdd88参阅你所叙述的情况,认为你的机床原先是全闭环,使用绝对型编码器的,应该说精度是比较高的精度控制与机械传动无关要紧,靠机身上的绝对尺保证。但现在已改为半闭环只使用电机内的增量型编码器而成了精度靠传动机构的精度来保证你的定位精度了,精度下降了不少。表面上已无故障出现,但机床精度级别降低了。故障也给掩盖了,但时间不会长的同样会出现原来的故障现象,但其表现现象在了加工件的误差直至机床的磨损出现损坏机床机械结构件才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到时想挽救都来不及。

网友AG:
是否有低速爬行现象,导致减速后运行不稳定从而形成误差。如果是这样,不知是该增大还是减小回参的彗尾速度,感觉还是适当再增大些好

网友AH:
TO:欣欣向荣 我们的车床是半闭环!是0i Mate-TC 系统!另现无低速爬行现象。谢谢!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那这里要考虑零点撞块的长度么?

网友AI:
加工中心报警:
apc axis servo error

请问是怎么了?

网友Z:
是卧式加工中心吗?如是旋转台控制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AI:
是卧式的,旋转台我也查过,没枵到什么问题

网友Z:
出现的报警现象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把过程说一下!另外旋转台旋转动力是伺服油缸的、电气伺服的、还是变频器的。伺服油缸和变频器的故障就在外围,电气伺服的看看伺服放大器报什么警!

网友Z:
cccz请另开一个论题

网友AI:
安川变频器
故障:每秒2000转以下能正常工作,但高于了2000转的话就不能工作
请教..

网友Z(2007-12-11):
看一下说明书,转速限定了,参数调整一下。还有启动和停止时间常数。根据负荷要求参数适当调整。

网友AJ(2011-05-15):
收藏了。对设计运动控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