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的无线数据通信终端――普天首信

楼主(2005-10-31):
工业级的无线数据通信终端――普天首信制造

普天首信集团作为中国著名通信、电子、自动化技术的开拓者和尖端设备制造商,长期致力于为中国的通信事业、自动化事业提供技术先进、性能优良的系统与设备。普天首信依托自己在手机研发生产等技术优势,结合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通信终端设备和工业自动化技术,经过近多年研发推出完全自主知识版权的多行业无线监控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远程控制、环保远程监测、气象监测、电力水利监测监控、无线抄表、银行的无线POS、煤矿井监测、油井无线监控、银行/证券/保险/彩票机构构建无线数据网络等行业,并提供工业级的终端产品及相应行业解决方案。

提供的终端产品包括:
1、    GPRS终端系列:

GPRS  DTU             型号:CP WAA08-GPRS/SER4   价格:
功能简介: 首信 CP WAA08-GPRS/SER4是基于GPRS网络的无线数据通信终端,内嵌了针对 GPRS网络特性修改的增强型 TCP/IP协议栈,实现了完整的PPP协议及上层TCP/IP协议,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串口通信实现数据的透明传输及internet的接入。

GPRS 工业调制解调器    型号:CP WAA08- GPRS /SER2  价格:
功能简介:通过GPRS网络接入INTERNET的加强型标准工业级调制解调器,可以实现语音、短信、移动上网等要求。

GPRS无线路由器         型号:CP WAA08- GPRS /SER6  价格:
GPRS无线路由器是一款基于GPRS网络平台,无线接入 INTERNET 的路由设备,该产品采用嵌入式系统方案设计,实现以太网设备的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到 INTERNET 上。

2、CDMA 终端系列:

CDMA  DTU    型号:CP WAA08- CDMA /SER1          价格:
功能简介: 首信 CP WAA08-CDMA/SER1是基于CDMA1X网络的无线数据通信终端,内嵌了针对 CDMA 网络特性修改的增强型 TCP/IP协议栈,实现了完整的PPP协议及上层TCP/IP协议,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串口通信实现数据的透明传输及internet的接入。

CDMA 工业调制解调器   型号:CP WAA08-CDMA/SER3     价格:
功能简介:通过CDMA1X 网络接入INTERNET的加强型标准工业级调制解调器,可以实现语音、短信、移动上网等要求。

CDMA1X无线路由器     型号:CP WAA08-CDMA/SER5      价格:
CDMA1X无线路由器是一款基于 CDMA1X 网络平台,无线接入 INTERNET 的路由设备,该产品采用嵌入式系统方案设计,实现以太网设备的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到 INTERNET 上。

3、    嵌入式ARM9开发板(工业级品质,低廉的价格,1280元)
1  CPU Samsung S3C2410a,200MHz主频,最高266Mhz
2  ROM 1 MB AMD Flash ROM 64M Samsung Nand Flash R
3  一个10M Ethernet,RJ-45接口,一个DB9标准串口,两个USB Host A型接口
4  Audio 一个音频接口(双声道,可直接接耳塞)一个音频输入口
5  RTC 外接32.768KHz的晶振,带有备份电池,可保持时钟
6  JTAG 一个20针(2.0mm间距)标准的JTAG接口,主要用来下载bootloader
7  SD Card 标准SD Card插座
8  LED 4个可编程用户LED(带驱动程序) ,12 Keypad 4个可编程用户按键(带有驱动程序)
9  Switch 一个电源开关 ,Reset 一个复位按键
10  Power 一个开关电源+5V供电
11  I2C接口 提供2410 I2C接口的驱动程序源代码,及应用程序.
12  SPI接口 提供2410 SPI 接口的驱动程序源代码,及应用程序
13  总线接口 提供2410 总线接口的应用实例及详细的文档,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如何应用2410的总线及nGCS资源.
14  IrDA接口 提供IrDA接口的驱动,及应用程序,让您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2410的每个动作,而且完全可以替代按键的功能.
15  LCD接口 提供LCD接口及FRAMEBUFFER的驱动程序源代码,及详细的说明文档,让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如何为不同的LCD写驱动程序.
16  串行接口 提供2410的串口驱动及应用程序
17  KEYBOAD及触摸屏接口 提供2410触摸屏接口的驱动
18  GPIO 口 2410的全部GPIO口都引出到了地板上,方便您的调试和使用 支持双LCD (2.2寸+3.5寸)提供yaffs文件系统源代码及详细的移植文档。

我们一直贯彻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研发、生产、服务理念。为各行业用户提供工业级品质的设备,在确保设备品质的同时,我们大力的压缩管理生产成本,把最大的利益提供给用户。
我们的口号:同档产品,价格最低,品质第一,服务最优!

如需详细了解以上各种产品请直接登陆:www.capitel-al.com.cn
技术支持Email:  al-tech@163.com   al_rd@capitel.com.cn
联系电话: 010-68449933   010-89116724

网友A(2008-11-01):
多用途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智能PDA/无线终端HMT360

七位一体: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PTT,手机,1维/2条码扫描器,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数码照相机
六通:支持GSM/GPRS(标配)、Mcwill/宽带SCDMA(选配)、 CDMA(选配)、TD-SCDMA(选配)、Wifi(802.11)(标配)、蓝牙(标配)

HMT360多模通讯组合方式
(1)GSM/GPRS+Mcwill/宽带SCDMA+Wifi(802.11)+蓝牙
(2)GSM/GPRS+CDMA+Wifi(802.11)+蓝牙
(3)GSM/GPRS +TD-SCDMA+Wifi(802.11)+蓝牙
(4)GSM/GPRS +Wifi(802.11)+蓝牙

HMT360是一款专为行业/工业用户开发的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智能PDA/无线终端,它七位一体:集成了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PTT,手机,1维/2维条码扫描器,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照相机的全部功能。HMT360全面满足了行业用户在信息发布、任务指令、集群对讲PTT、语音(voip)、数据采集(条码和RFID)、定位(GPS)、现场勘查(照相)等方面需求。一款高度集成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HMT360采用多模无线通讯方式,既考虑到无线专网的高带宽、高质量,又考虑到无线公网的普遍覆盖,支持GSM/GPRS(标配)、Mcwill(选配)、 CDMA(选配)、TD-SCDMA(选配)、Wifi(802.11)(标配)、蓝牙(标配)六种无线通讯,满足行业用户对通讯的实时性、可靠性、高带宽的要求。一款多模无线通讯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由于行业/工业用户通常会在室外工作,环境非常恶劣,HMT360以工业级的坚固性确保了产品质量。HMT360的设计充分考虑六防:防水、防尘、防摔、防低温、防高温、防静电,密封性能达到工业标准IP65。一款真正的达到IP65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HMT360采用3.0寸透反式液晶,便于行业/工业用户室外阅读;配备两套喇叭(高分贝,大喇叭,带音腔)和麦克(自动增益),充分满足行业用户在高噪音环境下语音通讯及私密通讯的需求;配备了高容量电池,保证了行业/工业用户移动通讯一天的工作效率。一款充分考虑用户需求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强大的面向行业/工业应用的功能(一款真正考虑行业用户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集成的数据通讯(TCP/IP)、电话(支持VOIP)、集群对讲PPT(Push To Talk)功能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强大的无线通讯选项:GSM/GPRS,McWill,CDMA,TD-SCDMA,Wifi(802.11)以及蓝牙连接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GPS支持基于位置的各种应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3.0英寸透反式(transflective)TFT QVGA具备省电、更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在任何照明条件下都易于读取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集成的条码扫描引擎可提供条码的读取(1维或2维条码扫描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集成的RFID读卡器可以提供RFID卡的读取(RFID读写器) 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集成的数码照相机提供了清晰的彩色图像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微软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提供了可靠的、方便的应用平台

坚固型的设计(一款坚固、抗恶劣环境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能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 能够经受多次从1.5米高度坠落到光滑的水泥地面
* 防尘防水工业标准达到了IP65,能够抵挡从各个方向上的溅水和扬尘

典型应用(一款普遍适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交通运输: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等场所的指挥调度,集群对讲PTT(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短消息),数据采集(条码/RFID),任务指令,资产管理(条码/RFID),货物追踪(条码/RFID),检票(条码)等
* 快递和邮政:指挥调度,集群对讲PTT(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数据采集(条码/RFID)等
* 电力:输电线/设备巡检(条码/RFID),数据采集(条码/RFID),资产管理(条码/RFID)等
* 矿山/石油天然气开采:指挥调度,集群对讲PTT(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短消息),数据采集(条码/RFID),设备巡检(条码/RFID)等
* 物流/仓储:物件跟踪(条码/RFID),出库/入库(条码/RFID
* 公共事业:数据采集(条码/RFID)、公安、交警、消防
* 多用途:仪表读数(RS232串口),测量等

标牌
* 品牌:HMT
* 型号:360

平台(一款高性能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处理器:三星CPU S3C 2440A – 400MHz
* 内存:128MB SDRAM, 128MB Program & data flash
* Micro SD (兼容SDHC compatible)

操作系统 (一款智能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6.1 Classic

应用软件 (一款应用软件丰富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集群对讲PPT(Push To Talk)软件
* 文字转语音TTS(Text To Speech)软件
*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套装软件

无线通讯(一款多模无线通讯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WLAN和PAN
> Wifi(802.11b/g)(标配)
> 蓝牙 v1.2 (标配)
> 红外接口IRDA(标配)
* WWLAN
> GSM/GPRS(GSM/GPRS通讯模块集成在主板上/内置天线,标配)
> McWill(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 CDMA(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 TD-SCDMA(PCI Express Mini Card/外置天线,选配)

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款定位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不依赖网络的GPS接收器(内置)
* 可接外置GPS天线

条形码应用(选配)(一款带条码扫描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1维条码扫描引擎
* 2维条码扫描引擎

RFID应用(选配)(一款带RFID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RFID读卡器/RFID写卡器

数码照相机(一款带摄像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彩色200万象素,固定焦距

用户使用界面(一款易于使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3.0英寸透反式(transflective)TFT QVGA
* 触摸屏
* 带背光键盘,19*键键盘+1*侧键(PTT专用)+1*侧键(条码扫描专用)+1*侧键(RFID专用)
* 音频
* 双喇叭和双麦克风
> 喇叭1、麦克风1(在机体背面):作为集群对讲机使用.喇叭1输出声量约100分贝,麦克风1具备自动增益功能.
> 喇叭2、麦克风2(在机体正面):作为手机使用。
* 耳机接口
* 震动电机

外部连接器
* USB Slave
* 串口RS232
* 直流电插座 (DC Jack)

电源管理(一款待机时间长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4000mAh 容量锂离子电池(可更换)

用户环境(一款抗恶劣环境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操作温度:-20°C 到 +60°C
* 存储温度:-30°C 到 +70°C
* 湿度:5% to 95% RH 无凝露状态
* 防水防尘工业等级:IP65
* 跌落测试:能经受多次从1.5米高度坠落到光滑水泥地面
* 抗震和抗冲击:5-400Hz PSD (任意) and 30g (3 轴)
* ESD:+/- 15kVdc 空气放电, +/- 8kVdc 接触

外形尺寸和重量 (一款小巧的工业PDA/无线终端)
* 约152mm(长) X 72mm(宽) X 32mm(厚)
* 含电池块约400克

配件
* 充电插座
* 充电线缆
* USB线缆
* 串口线缆
* 工业PDA/无线终端皮套
* 工业PDA/无线终端手带
* 产品使用手册
* 包装盒

http://www.bjsinosky.com/ryjcp00-1.html

工业PDA/无线终端小议
*工业PDA/无线终端首先要坚固性和密封性好,达到IP65标准,IP54是不行的。
*工业PDA/无线终端其次要功能高度集成,7种武器必须合而为一:智能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手机,1维/2维条码扫描器,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照相机,总不能让行业/工业用户裤腰带上围着一圈终端
*工业PDA/无线终端第三要支持六种通讯模式,满足行业/工业用户的需求,包括以下组合:
(1)GSM/GPRS +Wifi(802.11)+蓝牙
(2)GSM/GPRS +TD-SCDMA+Wifi(802.11)+蓝牙
(3)GSM/GPRS+CDMA+Wifi(802.11)+蓝牙
(4)GSM/GPRS+Mcwill/宽带SCDMA+Wifi(802.11)+蓝牙
(5)GSM/GPRS
(6)Wifi(802.11)+蓝牙
*工业PDA/无线终端的要有一个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要有音腔,达100分贝,确保在嘈杂的室外环境,能够听清楚,麦克要求自动增益,不管嘴巴离麦克有多远,对方都可听清楚
*工业PDA/无线终端的液晶摇透反式的,在阳光下也可以看清楚
*工业PDA/无线终端的电池容量要大,至少可以工作8个小时
*工业PDA/无线终端有全面的节电措施,所有功能部件均可休眠成为低功耗状态
*工业PDA/无线终端有震动电机,隔着老棉袄也可以感觉到有来电
*工业PDA/无线终端要采用通用的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便于应用程序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