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VG7S变频器速度上下限设置

楼主(2005-10-31):
求助:
富士VG7S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额定转速750r/min,使用的调速范围300-750r/min,电位器不能调至300r/min以下.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上下限频率参数是44、45,设定数为最高频率的百分比数。

楼主:
李春发:
您好,谢谢回复,F44.F45是转矩限制值,我是速度控制的.行吗?

网友A:
F44.F45不是转矩限制值。

楼主:
谢谢回复,关于F44,F45,我是富士VG7S变频器手册查的,http://www.fesh.com.cn/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