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31):
请大家推荐一种双向可控硅,我的负载是硅炭棒,4kw,输入电压220v,现在用的可控硅不太好!

网友A:
建议用SSR,其内部核心部分也是双向可控硅,只不过做成模块化了.优点是输入输出有隔离,可选直流控交流,或交流控交流,有配套散热器,可实现过零关断,在调光,调温,调压,调速,正反转频繁控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