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耦降压启动

楼主(2005-10-31):
[b][b]请教下各位老师,我现在用的自耦降压起动系统,近来老烧自耦变压器,电压等级有380V、660V、1140V,变压器的容量也足够。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较好!多谢拉,帮帮忙,火烧眉毛啊[/b]

网友A:
什么系统,参数是什么

楼主:
带30KW风机,380V电压,60%起动,变压器器容量为115KV.A
现在出现变压器变形,线包自动上移,变压器下端进线

网友B:
30KW的自藕变压器的允许一次启动时间一般在60S以内,你这种情况是启动电压太低转距明显不够,建议用80%抽头,启动时间应限制在30S以内才不至于自藕变压器过热.注意启动开机时的电压跌落是否太大..
如果风机运行中是需要调节风量的,干脆建议改成变频,启动/调速
全部解决,代价稍微大点..
欢迎讨论:zhangzirui36@hotmail.com

楼主:
多谢老焉拉,说的有道理,风机的风量不需要调节,可以一试。
还有一台660V的一模一样的,而不存在此问题。
现在就是图个便宜嘛
不然就用软启动了,两者价钱相差还是比较大!

楼主:
小弟还有个问题请教:软启动器在电网电压不稳定特别是电压突然过高是,很容易少旁路输出继电器,有什么办法来控制这种现象。当然要用稳压器排除在外,我用的是国产西普软启动,660V 400A型的,小继电器很不好更换,影响时间。

网友B:
几种解决办法:
1) 继电器换好一点的品牌:如OMRON/宏发等.也可以换成线圈自带整流堆的继电器,线圈变直流运行就不容易烧;
2)如果是旁路接触器,可选用线圈带节电无声运行功能的模块,或是机械锁扣型接触器,不过不太好找(查查LG样本好象有)
3)最笨就是加稳压器..:)

网友C(2007-12-01):
自偶降压启动柜启动不了 ,有哪些情况?请指教,火烧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