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KW电机的制动

楼主(2005-10-31):
公司里有200KW电机自由停车时间有时有20多分钟,现在想让其尽快停下来,有什么好办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电气制动(软制动)或者机械制动(硬制动)

网友B:
什么电机?

网友C:
什么负载?你想用什么方法?

网友D:
随风的说法不错,机械制动可用抱闸方式(高速或低速端);电气制动可用能耗制动(给电机通直流电).

网友E:
我作过一个190KW磨煤机的控制方案.电机采用自耦降压启动,制动采用能耗制动,因为电机需要的制动直流电源比较大,正好利用自耦变压器增加一个独立低压绕组加一组三相整流摸块组成.比较巧妙..

  如果需要我可提供方案..

  如果你的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就简单得多,加入适当的制动单元就可以..

  欢迎与老焉联系..13361907602

网友A:
一、电气制动:1、能耗制动;2、回馈制动;3、反接制动;包括变频器和软启动停止器。二、机械制动:1、电磁制动器;2、电动-液压制动器;3、带式制动器;4、圆盘式制动器。附:两种方法一二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F:
  你的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就简单得多,加入适当的制动单元就可以..
  你的问题不大,有需要我帮你搞定,QQ11779674.SIEMENS

网友C:
我想知道什么设备的惯性这么大.而且没有制动.请指教.办法有多种.要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