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KW电机的制动方式

楼主(2005-10-31):
公司有200KW电机,自由停车时间有时达20多分钟,采用哪种制动方式可以让其尽快停下来。谢谢

网友A: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 点可以吗
我才好帮你解答

网友B:
制动的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分为电气制动和机械抱闸,你可以看一下电力拖动原理方面的一些书籍,根据自己设备的工艺要求再去选择.这样自己才会学的更多的

网友C:
如果不像投资太大,建议你选择串电容制动的方式,电容的选择在各资料上都有详细介绍,就不多说了

网友D:
看电工论坛我给你的留言

网友E:
可以选择气动制动

网友F:
你可以采用气动抱闸或是液压抱闸,同时结合使用电磁制动.

网友G(2008-04-21):
包闸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H:
串电阻 电容 比较好 不过成本较高些   优点可以调速    可以使用液压  或者机械抱闸   推荐使用机械    简单  易维护 不需要更改线路

网友I:
你的电机要是变频的电机可以加一个制动器

网友J:
使用机械制动就好了啊

网友K:
用变频器和电阻制动器!

网友L:
机械制动投资比较大,效果好

能耗制动比较方便,效果一般

网友M(2008-12-07):
那位知道绕线异步电机单相制动的原理

网友N:
单相制动?!!!!!!!!

网友O:
你要把作用写清楚;加载时间多,还是空时间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