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江湖救济

楼主(2005-10-31):
西门子s7-200的plc与proface人机通讯的时候,断电24小时之后上电通讯会出问题,会显示plc没连上,过个5分钟左右通讯就正常了,类似于要预热,不知何故?

网友A:
早说不要买不一样的嘛

网友B:
通讯协议解决的不好.

网友C:
可能是这种情况,你PLC和触摸屏同时上电,在触摸屏找PLC的时候PC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可以先给PLC上电,然后过3~5秒钟再给触摸屏上电。

网友D:
应该是通讯处理的有问题。

网友E:
应该说是设定的不是很好才对,我用过MPI和PPI通讯
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