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05-10-31):
问: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答: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问: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答: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极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问: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答: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问: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答: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问: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答: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问:什么是全数字控制,和平软起动器是否是全数字控制?
答:全数字控制是指软起动器内部数据处理全部用数字方式来实现,而不在于人机界面是用电位器还是用键盘,显示用摸拟表还是用数字表。和平软起动器系列HPS2E、HPS2D、HPS2DH、HPS2S、HPS2DN都是全数字控制。

问:什么是“内接”、“外接”转换功能?为什么“内接”可提控制功率?
答:“外接”是将软起动器的功率元件接在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外部,控制电机的线电流。“内接”是将软起动的功率元件接到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内部,控制的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相电流。由于线电流是相流的1.73倍,所以同样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提高控制电流(功率)的1.73倍。

 感谢bxg790603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A:
希望看到介绍软起动器检修方面的内容,谢谢!

网友B(2006-03-12):
果然是总版主的贴子,不错。请问为什么ABB的软起一小时只能起动10次以内,而AB的可以起动99次呢?

网友C(2006-04-25):
不明白西门子的SIRIUS系列的软起动“两相控制”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系列有的好像不需要旁路接触器,说是内部集成了的说。货订了,没拿到资料,郁闷!

网友D:
西门子SIRIUS系列是3RW40系列,是西门子3RW30系列和3RW34系列的补充系列。3RW30为我们称简易型,哈哈,“两相控制”就是有一相直通喽!本系列用不用旁路都可以,因为它内部“两相控制”有旁路啊!价格奇低!不过坏了就不推荐修了!呵呵。3RW40也是简易的啊!和3RW30类似也直通一相,其他“两相控制”有旁路装置,当然也免旁路接触器喽!价格吗----真低啊!!

网友C:
老大,关键是好不好用啊?性价比怎么样,值得推荐吗?

网友B(2006-05-26):
西门子的软起动全是两相SCR,不推荐,AB的三相SCR,旁路内标,每小时起动次数不限,价格差不多,不选有道理么?

网友E:
3RW40害惨我拉!

网友F(2006-09-29):
请问版主:在频繁起动,而不需要调整的电机控制用软起动器来控制好吗?

网友G(2006-11-25):
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