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之1

楼主(2005-10-31):
变频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问: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答: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应该同时起停,而不要中途投入/退出。

问:怎么设定加减速时间及转矩提升?
答:1、负载的惯量大,一般起动转矩小。所以,加减速度时间值设定大时,转矩提升值要设定小。
    2、起动转矩大的负载,一般惯量小。所以,加减速时间设定小时,转矩提升要设定大一些。而且 ①如果加减速时间长,大电流流过的时间长。②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电流会逐步减小,直到电流反而增大时,停止转矩补偿的提升。③始动频率设得高一些(5-10Hz)。
    3、用矢量控制模式,自动设转矩补偿。

问: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答:1、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的对策:①传导干扰……在输入侧用干扰滤波器,在输入侧使用干扰滤波器(输入专用)、零相电抗器、接地电容、绝缘变压器。②感应干扰……把输入/输出线、动力线、信号线分离。采用屏蔽线,并使用电源线滤波器(共用扼流圈、磁环),正确接地。③辐射干扰……注意控制柜子中的安装和动力线的金属配管。 ④ 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果。
    2、对被干扰方的对策:①尽量远离变频器。②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有一端和共用端相接。③还可以使用磁环和滤波电容。④在电源线中插入电源线滤波器(正常状态扼流器、小型的噪音滤波器)。⑤接地线的分离。

问:是否可以由输入侧电磁接触器来进行运转/停机?
答:不可以。因为①频繁开/关时,会导致充电电阻损坏。②马达自由空转时,会产生过电流,容易击穿逆变模块。

问:出现整流桥损坏如何解决?
答: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A:
不错,初学者难得资料

网友B:
有道理,实际应用中哪种方案最好呢?

网友C:
好文章,谢了!

网友D:
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这个问题在起重行业不能这样选取,应该是多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再乘以2倍(因为电机瞬间2倍的额定电流很正常)一定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在加上150%过载余量,主要是考虑安全系数,例如提升机小车两台电机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6A,电流总和为(16+16)*200%=64A,此时就不能选取18.5KW,应该是22KW,一般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48A,150%过载余量/分钟,因此48*150%=72A,72A》64A,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选取18.5KW,没有100%把握!以上全部是实际经验,不能只考虑电流、力矩,还要考虑安全系数!仅供参考!

网友E:
一台变频带一台电动机运行,出现OL1却没有跳闸,一段时间之后又重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
to:飘零的风:
需要知道您的变频器的型号,以便更准确的判断.

网友F:
    请教谁知道IHF和IPF取消断线保护的功能码及密码设定,

网友G:
请教我在实际应用中用变频器控制5.5kW的电机,电机启动比较频繁,在电机控制回路中是否还用加入交流接触器

网友H:
请教:我在使用三菱变频器FR-A540-2.2K-CH时,频繁出现E.OV2(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故障,说明书上说让检查负荷是否急剧变化.我查看负荷没有急剧变化,使用的制动电阻是600W150欧.请教该怎样解决?

网友I:
一般不用再在电机的控制回路加接触器!

网友J:
哪位能指教一下
变频器有一电容老会爆掉是什么原因呢,已经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K:
好文章!顶啊!

网友L:
我单位有一台调速电机,11千瓦,四级鼠笼形,这两天经常掉闸,变频器显示的是OC2,意思可能是减速过电流,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M:
王峰,将减速时间设定得长一些试试?

网友N:
我是初学者,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O:
说的好!请问:ECO系列的.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我想看看我的板子有没有维修好,怎么给它通电呢,我不接他的大电容,用自己做的辅助电源540V加到P,N 两端这样可以吗?还有一个问题:单相交流电压420V可以给这一系列的机通电吗?一般都是380V,但是:使用标签上一般标的是380V-500V,也就是说只要电压在这个范围内的都可以是吧.

网友P:
请各位指教:
       如何用一台三菱A540同时实现工变频和一控多控制啊,能画电路图吗

网友Q:
不用再加交流接触器了,只要用端子通控制启停就行了:COM和FOR短接正转,COM和REV短接反转。控制部份控制它们就行了

网友R:
x对我们新人来说很好谢谢
希望以后还有此类好的文章

网友S:
我有一台55KW的三菱变频器,开机现示过流,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到什么地放修

网友Q:
至:SSSSSSSSDDSDFF
请查一下均压电阻和充电电路

网友O:
我这有一BBP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现在总是过流
死机.请各位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S:
至yue ban 你只要在COM和FOR或REV之间加一个开关,用此开关能直接控制电机起停,

网友T:
我想知道一些电路图可以吗?

网友U:
很好的文章,可惜太短

网友V:
 我是初学者,请楼主指教

网友W:
文章很好,能学到一些东西。谢谢!

网友X(2005-12-03):
不错,多电机驱动的确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

网友Y:
本人前几年做自动化工程,但现在不做了。手里还有一部分西门子PLC的模板,想低于市场价很多转让,有意请与我联系,我在大连.
lswwyu@sina.com
2005.12.7

网友O:
我们公司是生产精雕机的,我有一台刚买来3KW的电主轴,用艾生3.7KW的变频器进行调试<加减时间为10秒>,通电运行,电主轴不转,变频器显示E001;不接电机,变频器能运行.有哪位师傅帮我解决一下,是哪里原因造成的?

网友Z:
  回楼主:1。查看说明书是否显示的E001的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我想是不是加速时间过快。
          2。检查你的电主轴是多少伏。是否与变频器的电压匹配

网友AA:
实际实用

网友AB:
说的好,很实用

网友AC:
一台康沃G2系列变频器,停机制动时,外置制动电阻严重发热,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D:
使用富士P11时,会出现电机侧低频抖动现象,是何原因,请帮忙解答。

网友AE:
艾默生变频器,E001故障是,过流报警,还与起动方式设定有关。
最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AF:
请教.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是否不能变频,负载只能在固定频率下运转

网友AG(2006-01-09):
可以变频

网友AH:
不可以由输入侧电磁接触器来进行运转/停机,那么采用什么控制呀!
我是初学的

网友AI:
不错,对我们这么初学者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AJ:
我也是个初学者
希望各位前辈们指点指点啊
   此致
敬礼

网友AK(2006-02-20):
来学习的,很感谢!

网友AL(2006-06-17):
我是负责销售变频器的,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1各类自动化非标生产线设计制造,变频节能技术推广应用,DCS控制。
2变频器‘工厂电气。自动化仪表 工业计算机 数控设备 控制电路板 程序控制器 医疗设备的维修和现场服务
3塑料模具,履带橡胶模具,机械制造。叶轮,叶片加工
三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竭诚为您服务,详情请咨询13071815784或登陆我们的网站www.sjfiler.com

网友AM(2008-01-24):
很好的参考资料和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