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常使用过程中转速降低

楼主(2005-10-31):
我公司有一台三垦SPF45KW的机器正常使用过程中转速降低输出电压为360V左右

楼主:
把输出电压调高就可以提高转速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可以讨论一下!
楼上的办法是可以解决问题,但还是没有将这种现象的本质解析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