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和上位机通信

楼主(2005-10-31):
 我用的CPU是226
 226集成24输入/16输出共40个数字量I/O 点。可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248路数字量I/O 点或35路模拟量I/O 点。26K字节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6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2路独立的20kHz高速脉冲输出,具有PID控制器。2个RS485通讯/编程口,具有PPI通讯协议、MPI通讯协议和自由方式通讯能力。I/O端子排可很容易地整体拆卸。用于较高要求的控制系统,具有更多的输入/输出点,更强的模块扩展能力,更快的运行速度和功能更强的内部集成特殊功能。可完全适应于一些4复杂的中小型控制系统
  上位机用citect
 通信线怎么做。可以用PC/PPI线直接通信吗?

楼主:
我觉的我问的问题太傻了。。
PC/PPI 中的PC不就是计算机吗。。PPI就是通信方式呀

网友A:
完全可以它就是用来和PLC通讯的,在上位机的连接要选择好通讯参数也是一个关键

网友B:
是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