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93c66坏了怎么刷新

楼主(2005-10-31):
安川变频器93c66坏了怎么刷新,我有两台安川变频器,一台93c66坏了,换了新的93c66上去,
显示cpf4,能进入内部参数,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刷新.

网友A:
93c66属于常用的可编程器件CPLD.你如果买一个直接换上去是没用的,因为还需要下载软件才能工作。

网友B:
还要看你安川是第几代产品.简单的办法找同一机种,同一代产品卸下93C66,复制后再下载到新芯片

网友C:
使用编程器将93C66内的程序读出在写入新芯片之内 (93C66是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