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2005-10-31):
小弟最近才开始接触变频器,有一问题请教各位大虾,YASKAWA CIMR-G7A4030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能有说明书就更好了!不胜感谢!

网友A:
呵呵,著名的安川

网友B(2009-02-21):
sv-igx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网友C:
YASKAWA CIMR-G7A4030 安川的

网友C:
我有中英文的说明书,可是不知道怎么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中英文的说明书,可是不知道怎么给你!

呵呵网上都可以去下个来,中文的

网友E:
  不用在别的地方找,本论坛就可以找出该厂家.............是 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