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1000变频器启动,停止时间长

楼主(2005-10-31):
我们厂用的是abb acs1000,但是不知道行不行,这台变频器启动慢,启动时间有些不满足工艺的要求,而且停止的时候变频器没有给工艺发出停止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些参数可以修该和组态的

网友B:
我单位新买一台ABB ACS1000(2100KV)变频器,在调试时发现起动和停止的时间太长:从给变频器输入起动信号到变频器发出运行信号要11秒,从给变频器输入停止信号到变频器发出停止信号要17秒,由于这些输入输出信号和工艺的DCS有连锁,起动和停止时间过长都会引起DCS连锁保护故障,这问题请教了ABB中国总部的许多专家都无法解决.不知论坛有没有高手能提供解决办法.急!
联系办法:电话:0668-3156355(发短信也可)或邮箱:zhanydmm88@21cn.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