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流量计的种类.

楼主(2005-10-31):
先谢过.

网友A:
其中一种是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B:
流量计按照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分类。一般是按这样分得!<!--图片标记1-->

网友B:
<!--图片标记1-->
流量计按照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分类。一般是按这样分得!

网友B:
体积流量计:1、    差压式流量计    流体流过通管道中的阻力件时产生的压力差与流量之间有确定关系,通过测量差压值求得流量。主要有:节流式、孔板、喷嘴、文丘里管、均速管、浮子流量计、靶式流量计、弯管流量计
            2、容流积量式计:直接对仪表排出的定量流体计数确定流量。主要有:椭园齿轮流量计、腰轮流量计、刮板流量计
            3、速度式流量计:通过测量管道截面上流体平均流速来测量流量。主要有: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
质量式流量计:1、直接式:直接检测与质量流量成比例的量来质量流量。主要有:热式质量流量计、冲量式质量流量计、科氏质量流量计。
         2、间接式:同时测体积流量和流体密度来计算质量流量。主要有:体积流量经密度补偿、温度、压力补偿

网友C:
我公司有德尔塔巴流量计,请参考!

楼主:
谢谢.请问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哪种教准.清水计量.

网友D:
现在的流量计很多,精度较高的还是电磁流量计。

网友E:
流量计种类很多,蓝工说的很清楚。
针对测量介质的不同,选择流量计类型。

网友F:
这和管道口径,量程范围有一定的关系。不好说哪种更准,各个厂家的产品都是有区别的。只有对与具体工况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网友D:
现在流量计的种类很多,其中电磁流量计在液体计量上是比较准的。

网友C:
测量清水最好采用电磁流量计,还有其他条件吗?比如:口径、温度、压力、流速、安装方式等。

楼主:
我刚接触仪表.不懂的太多.请各位指教.随便谈!谢谢!

网友G:
目前工业上所用的流量仪表大致可分为三类:
1.速度式流量计  以流体在管道中的流速作为测量依据,体积流量等于流速乘以管道截面积,这一类流量仪表有:节流式流量计,变面积流量计,电磁流量计,靶式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激光流量计
2.容积式流量计  以单位时间内所排出的流体的固定容积数作为测量依据,属于这一类的流量仪表有:椭圆齿轮流量计,盘式流量计等
3.质量式流量仪表  以测量流体的质量为依据,它具有被测流量不受流体的温度,压力,密度,粘度等变化的影响,是一种发展中的流量测量仪表

网友H:
还有

微感气体质量流量计
对付含粉尘和其他油雾等杂质尤其有效!

www.senseway.com

楼主:
说的好.质量式流量仪表好象很少.

网友A:
是比较少  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不过先在的发展势头很好

网友I(2006-01-06):
我公司从事流量计生产多年,根据经验测量清水比较准确的应该是电磁流量计,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后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如果有兴趣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bxxyjt.com

网友J:
德尔塔巴流量计,锥型流量计

网友K:
清水用电磁流量计

网友L(2008-03-26):
请问我要买个氢气流量计买哪一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