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关IC的问题

楼主(2005-10-3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电子板里面的IC 都给人为有意的磨掉了,这样一来你就很难知道这块IC 的型号了。除非你对IC 很在行!

我现在就碰到了,头疼呀!

网友A:
技术保密,没办法,我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B:
你可以想看看IC周围的电路,看看这IC大概是起什么作用的,数数IC脚,在从资料中找出相应的IC试试,

楼主:
楼上的兄弟,那么你一般上哪个网站查的呀?我去过一些,都不觉得怎么的。

网友C:
广东电子商贸网,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D:
这种做法太正常了,我就一直这样做滴!
对别人这样做也没意见哈,谁叫现在抢手那么厉害,防不胜防啊!

网友E:
这样的事我也碰到很多了,这其实都是些低技术含量的电子产品,因为技术含量低它就容易被仿造,所以生产厂家就估意磨掉了集成电路上的型号,这难不到真正的高手,了解其电路原理后一般就能知道用的什么电路了,因为集成电路是定型的,根据外围电路能知道使用的什么IC.

楼主:
楼上的兄弟讲得对,因为我对ic不是很熟悉,才有这样的困惑啊。

不过还好,现在本人正在努力学习了,我也希望自己知道呀。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F:
防不了仿制的,难倒了维修者。
只要能绘出外围电路,知道是什么用途,一般来说,弄个维修用原理图是没问题的,不需要太高的水平,原因如 乙味 所说。难度大点的,就不必擦去型号了。

网友G(2006-07-05):
啥子技术保密?与PLC加密一样,缺德!以为就难到了仿制的?害苦了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