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低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后果.

楼主(2005-10-31):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所有的书本都这么说.不过实际中开路的情况很多.如电机等电流表不指示.因为接线柱松动.重新接好后一般都正常.请各位说一下实际中遇到的有危害的例子.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我就碰到过电流互感器开路的情况,结果我的那位同事还算比较走运只是烧掉了眉毛和一点头发。他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调整互感器的接头结果导致弧光短路的。互感器的开路电压还是很危险的。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好。毕竟出事的时候也就那么一瞬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证实已被证实过无数次的东西。

网友B:
严格执行检修与保养制度,故没遇到过,偶见螺丝发蓝或黑,拧不动。带电作业,咱不敢。

网友C:
二次开路确实很危险,遇到此类问题一定要先停下负荷再处理问题[/u]!!!!

楼主:
正常情况下遇到此类问题一定要先停下负荷再处理问题.如果我说不.那是不对的.但如果在不能停车的情况下.大家会如何处理那?我希望大家谈的不是理论.而是实际中处理的经验.谢谢各位.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将产生很高的电压,其产生的后果难以估计,所以实际运行中必须加以注意。

楼主: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将产生很高的电压,其产生的后果难以估计,所以实际运行中必须加以注意。)特别是大变比的电流互感器.还有二次侧短路电流满表一般是5A.

网友E:
绝对不允许开路,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很容易击穿,产生极大的对地电流,严重的会把整个配电盘全部烧毁。

网友F:
真正有危险的情况应该是变压器低压侧的总互感器吧,一次电流很大。一般小电机(30KW以下吧)的互感器开路并不会有明显的后果的,最多用钳子把线接回去就是。

楼主:
好!二十几岁的年龄.有这种思维.难得.谢谢.
真正有危险的情况应该是变压器低压侧的总互感器吧,一次电流很大。一般小电机(30KW以下吧)的互感器开路并不会有明显的后果的,最多用钳子把线接回去就是。
有不同意见的请讲.大家互相学习.因为用理论解释实践和用实践解释理论.讲不明白的太多.不是讲不明白.是我们不懂的太多.知识不够.

网友G:
建议生产厂家在电流互感器二次测增加一对与接线端子并联的端子,用于维护电流互感器二次测电路时短接之用。

网友F:
哈哈哈,过奖过奖,晚生其实不止“二十几岁的年龄”了,呵呵呵

网友H:
按操作规程办!
如果‘黑’整,不叫电工;长此下去,迟早吃亏!

网友F:
呵呵,这是实际工作经验。当然,操作规程还是一定要遵守的。“黑”整?呵呵呵,扪心自问还是算个合格的电工的。
谢谢周老指教。

网友I:
按操作规程办!不能开电的玩笑!

楼主:
应该按操作规程办.不过电工也应该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操作规程是人制定的.开关调闸在紧急情况下还允许强送电那.
假如一台设备不允许停.一次电流100A以内.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J:
我有试过带电操作换400A的,但是必须先把S1和S2的端子短路才行,不过建议大家千万要停电在操作,毕竟安全至上的。

网友K:
怎么能使有互感器的三相四线电表走快点?谢谢指点!

楼主:
用单片机的数显的.调一下变比(参数)即可.方便.
转盘式的.导线多穿互感器几次.互感器是在母排上装的就不好弄了.

楼主:
电流只有几十安或者更小的那?

网友L:
可以使用电流实验端子,拆表时先将互感器两端短接,换完表
后再拆开短接线,不过最好还是停电后再换,安全第一。

楼主(2005-12-02):
希望大家讨论.理论要结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M:
要么短接,要么停负荷.
这种实践还是免了的好

网友N:
可以并一个常闭按钮。济南二机床的压力机就这样做的。

网友O:
电流互感器其实是一个升压变压器,而且二次侧的电压也和负载的大小成比例的,所以这个还是少试为妙,我借用方世玉中的一句名言 安全第一

楼主:
如果你在检查时发现一台几十千瓦的设备在运转.电流表不指示.问操作人员说已经好多天了.设备不能停.你检查发现一个接线松动.你怎么处理?

网友P:
只有把它接好啊,不过操作时要胆大心细,千万小心

楼主: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掌握知识.

网友Q:
按规矩搞吧,小心驶得万年船,事故就是在一念之差,在动手以前就想好操作步骤,最好有人监视工作,就是万全之策了.
一个安全员的忠告

网友R:
1、产生高电压(视一次则电流而定),导致出现触电事故。
2、产生激磁电流,在铁心中产生剩磁,致使计量不准。

网友S:
更换电流表时,是拆了之后迅速短在一起的,好像短时间开路没问题吧???

楼主:
理论上的变压器.初级与次级参数成比例.次级开路.初级没有电流.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一次的电流不变.要出现的理论现象.书本上讲的非常清楚.理论最终要应用到实践.大家说一下实际中遇到的低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情况和后果吧.这种现象应该很多.因为按一个电流互感器接两块表来考虑.要有10个左右连接点.

网友T:
如果更换互感器,不一次电流不可能。如果处理断线,还是可行的。

网友U(2006-01-03):
次级开路的话,次级电路电流很大,会烧会互感器的绝缘,人要是不小心就会触电

楼主:
其实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差别.本贴电工工龄短的最好不要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作实验.我见过很多不少电流互感器穿在导线中.没有接线.大家讨论吧.

网友V:
洗耳恭听

楼主: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大家都很清楚.我见过不少电流互感器穿在导线中.不用了.二次也没有短接.特别是小单位用的旧盘.一次电流也上百安.一直使用.没有听他们说有问题.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

楼主:
可能问题违背常理,大家不愿意讨论.不过正确与错误是相对的.

网友F:
再来顶一下,如果一定要解释上述问题,也许从电源的内阻这一角度来解释好点吧?虽然理论会感应出高压,但只要稍微一点负载,电压就立即下降很多,所以一般不太要紧的。
完全是牵强附会,呵呵呵,瞎说的

网友W:
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我感觉还是别随便乱试的好,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X:
小心啊!电流互感器开路会产生一千伏的电压哦!危险!!

网友Y:
还没遇见过

网友Z:
二次侧断路会有很高的电压,电压的高低要看互感器的变比了,总之是很危险的

网友AA:
一次侧电流800A以上时,一定要先短路。

网友AB:
不好意思,刚刚发错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电表(带互感器600/5)被别人弄快了很多,多收了我很多电费,我怎样识别?怎样揭穿?

网友AB:
请问使带互感器电表走快能有几种办法识别?

网友F:
1针对电表本身,可以用“笨”办法,找个已知功率的大电炉之类,试试就知道了。
2针对互感器,则测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之比是否有问题。用卡表一量既可。

楼主(2006-02-02):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在运行中不允许开路?
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所串联的仪表和继电器的线圈阻抗都很小.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时,二次线圈工作在短路状态.铁心磁通密度很低.
如果二次线圈开路,则二次电流为零.去磁作用消失.一次电流全部用来励磁.铁心会严重饱和.二次线圈会顺感应出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电气设备和人身安全造成危险.
铁心严重饱和,会造成贴心过热,有可能烧毁电流互感器,剩磁会造成计量不准.

楼主:
以上是理论,实际如何,程度如何,还需要实践检验.请遇到过的朋友说一下情况.

网友AC:
我想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会产生很高的电压,这在实际应用中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冒那个危险,做电工首先就是要安全第一嘛.大家说是不是.但是我想在这里说我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意见.就是如果要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流互感器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先将二次侧用电线将其短接,然后再进行更换,最后将其拆除.这只是我的想法,没有实际操作过,请问大家这个方法可不可用.请大家给提点宝贵的意见.

楼主:
我问个问题,各位朋友发现串在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表不走,如何处理?

网友AD(2006-06-10):
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不会出现事故

楼主(2006-08-06):
请各位说朋友一下实际如何处理的,

网友AE:
支持 大漠孤雁

网友AF:
感应高电压,很危险,换电流表是可把二次侧短接.

网友AG:
按规程操作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最好手段!!!!

网友AH:
工控论坛的学生是不是很多?只会理论的啊?
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但一次侧的电压是多少?因线电压是大部分加在电机绕组上,在互感器上的压降很小,也就是说一次侧电压是很小的,其升压后二次侧也没有多少伏,我实际量过也就几十伏而已,而且电流互感器初次级也隔绝了电网,如果电流互感器的线松导致电流表不走,只要用钳子拧紧即可。
有些人说电表不走,要把互感器二次侧短接,但请问怎么短接?如果真是有高压,万一是因为二次开路而电流表不走,你短路操作时岂不是更危险了?

网友AH:
有些人的回复好好笑,带电换电流互感器要短接二次侧!!!
电流互感器是穿心的,带电怎么换电流互感?

网友AI:
我们在开关柜设计接线图时,有电流部分的均要过二次电流端子,便于在有问题时,可以断开检修,大多数时候,我们用鳄鱼钳先把它二次端短接,然后才打开电流端子,但是有时,没有工具时,就小心谨慎的干。我也两过二次侧的电压,不是很高,但是接地一去掉,电压马上就上升不少,我个人觉得,还是安操作规程办事,不要那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安全第一。

网友AJ(2006-09-21):
开什么玩笑!开路!会让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

楼主:
电流互感器是特殊的变压器,请讨论发现开路后怎么处理?不是怎么更换,不停电是不可能更换的.

网友AK:
电流互感器开路会产生高压,危险.

网友AK:
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危险。

网友AL(2007-01-14):
我开路接过.盘上电流三四拾安,校电度表.知道有高压,很小心.现在好怕.不要学习.安全第一.

网友AM:
当心啊,要保护好自己啊,出事故了,倒霉的还是自己啊
我见过一个被电烧了55%的电工,惨,就是因为用压缩空气带电清洁低压开关柜被烧了

网友AN:
“实际中开路的情况很多.如电机等电流表不指示.因为接线柱松动.重新接好后一般都正常”
1、“如电机等电流表不指示.因为接线柱松动”,不等于开路,所以开路要出现的情况没有发生;
2、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误认为书上说的不准而大意违规操作,会出问题的!!!

网友AO:
我也带电换过互感器接的电流表。不过我测量过互感器一次侧电流才三十多A,互感器是600/5的,测量互感器二次侧电压才十几伏。(数字表)

网友AN:
TO Isaiah
“我也带电换过互感器接的电流表。不过我测量过互感器一次侧电流才三十多A,互感器是600/5的”
1、你说的很好,你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很小,所以开路要出现的情况没有发生;
2、要是一次侧电流600A,如果你误认为书上说的不准而大意违规操作,那就麻烦了!!!

网友AP:
二次短路,还会使互感器过热烧坏

网友AP:
开路后,还会使互感器烧坏

网友AO:
一次侧电流大于50A,我向来是断电接好地排再弄互感器或者电流表的

网友AQ:
我是在进表前加短接端子过渡, 平常把短接片拔出, 需要换表时, 把短接片插进即可.

网友AR:
开路会产生高压

网友AS:
什么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我使用的电流互感器只有S1,S2两个端子。

网友AT:
一般都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铁心发热

网友AU:
让他回家吃捞面!

网友(2007-10-15):
严格按照规程做

网友AV:
    说一个我在实际中遇到的情况:一台132KW的螺杆式空压机主电机,正常运转电流200A,配300/5的互感器,有一段时间电流表无显示,就这样运行着!有空检查时,是控制柜过门转角处的接线端头开路,重新接好,显示正常!
    也就是说,在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情况下,运转了好几天的时间!
    至于理论上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需要相信: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在运行中不允许开路!

网友AW:
关键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要接地良好,而且操作时要把二次侧短路,安全第一,我换3000/5的就这样搞的,也见别人换30000/5也这样操作。

网友AX:
哈!哈!这道理谁都懂,我倒是经常开路来检修,,只是接回的时候,在接线端子有微小的火,倒是新来的大学生被搞得莫宁奇妙的,直怀疑课本的说法!哈哈!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过一次,有几天我没去配电房,等我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股焦味,知道不正常,查到配电柜的一个电流表没指示,打开柜门发现那个电流表的接线柱旁边的塑料都已经发黑,接线柱歪到一边去了,我当时没有表换,所以就没管它,因为这个配电柜是新安装不久的,我就叫那个工地上的安装电工来处理,而我就去做别的事了,第二天来看一下,他只是把电流表上的线拆下来用胶布分别裹了一下,我跟他说不可以开路,而要短路,他说哪里可以啊,没听说过要短路的,因为那里是他负责的,我没有权利去管,所以只有由他去了,过了几天他又拿了一个新的换了上去,前前后后有半个月,我是很担心,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什么问题。那个表是400/5的,正常工作中有200安左右的电流。

网友AY:
楼上说的这种电工要与他合作就是搞电的最怕的事情.

网友AZ:
绝对不允许开路,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很容易击穿,产生极大的对地电流。
按操作规程办!安全第一

网友BA(2008-03-19):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将产生很高的电压,其产生的后果难以估计,所以实际运行中必须加以注意

网友BB:
偶尔会遇到,会注意。

网友BC:
说是有高压,好像是对的。我用互感器也带电作业过,只是有一点小火花,因为我是很小心的从不碰触带电的金属体。所以幸无大碍。

网友BD:
很危险哦

网友BE:
我单位高压电流互感器6000v 100/5 开路好长时间了,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解释一下.

网友BF(2009-03-07):
希望大家讨论.理论要结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G:
引用 网友A:
我就碰到过电流互感器开路的情况,结果我的那位同事还算比较走运只是烧掉了眉毛和一点头发。他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调整互感器的接头结果导致弧光短路的。互感器的开路电压还是很危险的。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好。毕竟出事的时候也就那么一瞬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证实已被证实过无数次的东西。

经常有“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的帖子,但对为什么不能开路的原因也有一些误解,东方曾经发表了如下意见:

①感应电势产生高压可达几千伏及以上,危及在二次回路上工作人员的安全,损坏二次设备;

【点评】不对!没有这么高的电压,不会伤人。

②由于铁芯高度磁饱和、发热可损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绝缘.

【点评】对的!所以还是不能开路。

就是说,不能开路的主要原因是铁芯发热,长时间可能会有害。但对其他设备和人身的器官包括“眉毛和一点头发”是没有危险的。并且庄严承诺:“不但不会伤人,也不会伤猫,放心好了! XW:如果伤着了笨笨猫,你负责呀? 东方:我赔他一匹猫! ”

XW:现在问题来了,简单电工 的那位同事烧掉了眉毛和一点头发。你应该赔他一匹猫呀!

东方:是因为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产生高压可达几千伏及以上吗?你注意看一下:“他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调整互感器的接头结果导致弧光短路的。”注意不是“二次侧开路产生高压”!

XW:那怎么烧掉了眉毛和一点头发的?

东方:真的开路是没有了不起的高压的,他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调整互感器的接头松动,这个电流可能有5A,结果像电焊一样拉出弧光,才头发眉毛一把烧的。对于这种因为电流烧毛的事故,提出赔他一匹猫的诉求,经审查和高压伤人无关,不予受理。这里,东方并不主张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允许开路,只是说,开路不会如想当然那样产生几千伏高压。不允许开路的原因磁芯饱和发热,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弧光短路。

网友BH:
按操作规程是不可以的,但如果实在不能停机的话,只要你注意,一般问题是不大的,我们这就在没停电的情况下给电流互感器加过电度表,只要你注意,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I:
工作当中也碰到过这种互感器开路的情况,对别人说不能开路,否则有危险电压,可是实际当中往往弄得我无话可说,结果就开路了,结果还真没事!

网友BI:
应该是一次电流越大,二次电压越高吧?商榷

网友BI:
不过我看他们高压操作检修时严格按照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工作的,否则后果肯定很严重!

网友BJ:
下次要小心了,呵呵!

FAMULIA公司就最新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大功率合金贴片电阻(ULR),功率可达4W,比旧材料制成的提高了1W,精度可达0.1%,旧材料只能做到1%,温漂可达15PPM,旧材料最低只能做到50PPM,尺寸可在原来有的基础上增加两个尺寸:2725和2728,整体性能都较旧材料有所提升,可持续工作时间已从原来的2000小时增加到3000小时,寿命也较原来的大大增长了.具体型号如下: ULR全系列: 功率:0.5W / 1W / 1.5W / 2W / 2.5W / 3W / 3.5W / 4W 精度:0.1% / 0.5% / 1% / 2% / 5% 温漂:15PPM / 25PPM / 30PPM / 50PPM 阻值:0.25mΩ ~ 100mΩ 尺寸:1206 / 2010 / 2512 / 2725 / 2728 如有需要更进一步交流的朋友请联系QQ:503824313或13530179651吴俊锋

网友BK:
小心啊,别把心脏打个洞,

网友BL:
理论不会说。 现实情况有3点

1- 产品正规出厂时,有“短接”,安装时才拆走

2- 好的应用,总是一头“有地”

3- 有人试过“不短接操作,没大危险”

网友BM:
其实,高压也有带电作业的,但那是有技术前提条件的。同样,低压电流表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视同断路,在检修时带电作业也是有技术条件的(穿电工绝缘鞋、地面干燥、电流表不潮湿等)。总之,按规程作业则安全,不按规程作业也不一定不安全,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当那1%的疏忽出现时就是100%的灾难降临之时。供参考。

网友BN:
安全第一,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就算你多厉害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要带电工作,怎么那么多开路啊??我们公司在厂了搞了十多年所有配电柜的CT怎么不见开路啊,。晕

网友BO(2009-05-17):
恕我直言,此理论论坛水平低下,实际工作中观察不细致(还是经验不足),特别是38楼的问题就很典型!

网友BP:
没有试过,不过我也很想知道,单一次电流很小的情况下,100A以下,二次开路到底危险有多大,有没有做这方面试验的人员啊,说说啊

网友BQ: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

网友BR(2011-10-04):
我处理过一次换表,当时是先用一根引线接地,然后并在出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