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如何用使用usb接口编程

楼主(2005-10-31):
本人所在单位有很多设备使用LG PLC控制,现需要用笔记本代替手编器读写程序。因笔记本没有串口,只能用usb 通讯。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过同样的使用经历,望指教。

网友A:
用USB转串口,或者直接买USB接口的连线.

网友B:
不可能没串口的吧,什么笔记本电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usb转串口的很多,直接买usb接口的连线好像没有看到啊。我的笔记本是dell 6000的,没有串口,就是usb口有四个之多,恨不得把其中的一个拆了直接换成串口。本人有一根很短的连线,一端是232的,一端usb的,能不能直接就连接plc和pc啊?
要是可以怎样检查连接线没有问题呢?现在就怕不小心把我新买的nb给搞坏了,要是那样就亏大了。

网友C:
用usb-sc09电缆

网友B:
就它了,USB也是一种串口,连接用吧。

网友D:
USB本来就是串口啊!

网友A:
有些人不懂就别在那胡扯.USB-SC09是连接三菱的FX系列的.用USB转串口的连线,再加上自己作的的一段连线. 232方式 交叉. 2对3
3对2  5对5 .如有问题,可联系我公司
烟台创新电子
马先生
0535-2162038
13053568244@ruyi.com

网友E:
用USB转RS232就可以了,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转接器
T:021-54786571 13601849727

楼主:
目前市场上见到的usb转RS232的都是通过接口芯片实现的,还有指示灯之类的产品。能不能直接连接usb插头和RS232的插头呢?请教各位usb插头的各输出线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B:
ac米兰说的很明白了。5是共地,2、3数据交换。
至于你讲的芯片,的确有,应该是属耦合保护用的,如此不易损坏电脑接口,如此而已。直接连接也可。
你手头上的转接线估计是电脑附带的吧。用它就行。

网友F(2006-01-04):
用USB转串口,但买的时候最好试一下

网友G(2006-04-03):
就是用USB转串口的,工控的最好用2.0的,1.0的太低可能不能用!

网友H(2006-10-11):
请教各位高手5是共地,2、3数据交换是否只接此3线?

网友I:
只接这三根线就可以啦,不过最好是用USB转232的转接器,而且不是每一种都支持LG的产品。

网友J:
楼上说的正确,不是所有USB转232的转换器都支持LG-PLC通讯.当然还需要连接的2-3,3-2 ,5-5,的连线.最好购买时试验一下.

KFC???

网友:
买根USB的线就可以了

KFC???

网友:
去卖PLC那里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K:
直接买个PCMCIA转九针串口的就行了,也不贵才100多,可以联系我帮你购买的,309499778QQ

网友L(2008-04-11):
我和楼主有同样问题,不过我用的是西门子,也用过USB转RS232的转接线,可惜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现在正想办法开发一个直接读写USB数据的程序,苦于不知如何处理。

一般的PLC编程软件都支持USB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但对于自己需要显示的具体数据却不知如何提取。QQ:370477005

网友M:
你就用USB转232的就可以用了,但9针头的2。3要交换

网友N(2008-06-11):
USB转RS232连不上  我的参数设置都对了还是连不上    和信捷能连上         请大家帮助一下      是不是换PBMCIA卡呀

网友O(2008-07-20):
本本无rs232串口,须购usb-rs232,线缆.再购两只九针串口插头.一阴一阳,按MASTER-K 说明书-电缆连接图.焊三棵线.2接3.3接2.5接5,一切ok!   通讯界面选中RS232,将COM口设成按装"usb-rs232"驱动所要求的com口,通讯应无问题.

网友P:
加一个USB-RS232就行了;不过一定要试的,许多是不能连PLC的;

网友Q:
谢谢各位大侠!能请教一下这软件支持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吗?

网友R:
为什么用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呢??做工控的最好还是用XP为好!!!

网友S(2008-09-09):
有USB-RS232连接线的驱动吗

网友T:
TO:yezhixiao
本人有一根很短的连线,一端是232的,一端usb的,能不能直接就连接plc和pc啊?
不能直接连接plc和pc,还要一根RS232的编程通讯电缆的。

网友U:
问一下各位:我买了一条usb-sc09的电缆用于三菱Plc没问题,但它带了个二十五针的接口,我想问一下这个接口是不是串口来的,能不能用九针转换后用于LG的PLC

网友U:
不好意思网络的原因,发多了两条,哪位师傅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U:
问一下各位:我买了一条usb-sc09的电缆用于三菱Plc没问题,但它带了个二十五针的接口,我想问一下这个接口是不是串口来的,能不能用九针转换后用于LG的PLC

不可以;

网友U:
那这么说这个二十五针的接口不是串口来的嘛,那它是什么类型的接口?主要用来连接什么东西的呢?真不好意思不太懂这东西,还望各位用过这种线的师傅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V:
用USB转串口,或者直接买USB接口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