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与变频电机的如何匹配?

楼主(2005-10-31):
请问各位高手:
   以前用普通的YZR绕线式电机通过减速箱来带动工件,继电器控制.
   现打算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来带动工件,以前的减速箱是否保留?
   减速机箱应用的场合?

网友A:
电机不用换,转子滑环直接短路就可.如果低速运行时电机发烫.建议增加一个强迫冷却风扇

网友B:
楼上——精辟呀!

网友C:
减速箱要保留,这样电机转速可以高一些,以免电机过热!

网友D:
注意低速散热。

网友E:
 减速箱一定要保留.  变频器不能取代减速箱.

网友F:
变频后的转速范围能不能达到原来有减速箱的速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