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电路中的电流保护

楼主(2005-10-31):
请问:对于一个完整的系统控制电路,包括功率变换器、驱动模块、控制器、位置传感器等几个主要的部分,在运行调试的时候,其中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危险,需要实施过流保护,具体的办法有哪些。望各位高人请教,多谢!

网友A:
在设计时考虑
1:强电,弱电分离。
2:对于强电有过流保护。
3:对于控制器有软体及硬体控制限制装置。
4:位置传感器安装得当。
5:整体安全,有过流传感器到系统控制软体及硬体有过流时,立即停止工作,并显示过流的位置

网友B:
   在设计时考虑
1: 强 弱隔离
2: 主电路有过流保护 控制电路要有限流保护
3:电磁干扰抑制
4:高频偕波抑制
5:必要的过压保护
ysp791005@sina.com

网友C:
弱电部分一般不用考虑,主要是强电及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