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主控指令MC(MCR)在编程软件中如何书写

楼主(2005-10-31):
各位老师:
     三菱PLC FX2N-48MR在用FXGP-WIN-C编程时,遇到一个难题(对于我来说),主控指令MC(MCR)如何写,多多指教,向您学习!

网友A:
和平时一样啊
只是主控条件满足就要先执行MC 。。。。MCR中间的程序

网友B:
MC N0 M100;

网友C:
LD X0
MC N0 M100(主控开始)
主控段…
MCR N0(主控结束)

程序说明:
当X0接通时,M100置ON,主控段程序执行,
当X0断开时,M100置OFF,主控段程序不执行。
当M100置OFF时,主控段内由OUT 指令输出部分复位,而由SET指令输出部分,保持原状态。

网友D:
說得很詳細﹐謝謝

网友E(2006-03-05):
亡魂幽歌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F:
是这样的.

网友G:
是这样的.但有两个主控是一定要先复位里边的。

网友H:
最近看书学了一点,不过有些指令在梯形图中不知道怎么输入进去

网友I(2008-11-05):
可是,输完 mc n0 m100后,下一行应怎样输入?是 ld m100 吗?

还是 ld n0 m100?(会弹出个 指令帮助 对话框)

最后一行 mc n0,  转换时弹出“有不能变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

网友J:
LD  X0,      [  MC N0  M0],          LD X1 OUT Y0 ,       {MCR]     编好后点转换F4就会看到N0  M0

网友K(2009-09-20):
向各位老师求教下,我刚自学编程,在电脑上输MC  MCR   程序转换后,怎么没有看到分段(N0==M0}A

网友L(2009-11-14):
各位仁兄:为什么使用指令 MC N0 Y015时,主控触点编号会变成Y13,是什么问题啊?菜鸟提问!

网友M:
遇到和9楼一样的问题

最后一行 mc n0,  转换时弹出“有不能变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

请问是何原因?谢谢哪位告知。

网友N:
MCR前面不可以有条件,必须写在主母线后面

例如:

LD X0
MC N0 M100(主控开始)
主控段…
(前面不能有任何条件,必须写在母线后面)MCR N0(主控结束)

网友O(2010-05-21):
侧边的监视就出来了,不用写

网友P: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怎么在梯形图里输入垂直方向的那个M100(例如是M100),其实是输不进去的,也就是不用输那个,你只用把开头和结尾输进去按F4他自己就生成一个垂直的开关。

网友Q(2010-07-01):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

网友R(2011-09-13):
领教多谢真的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