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S和FCS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楼主(2005-10-31):
请问DCS和FCS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它们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A:
集散控制系统(DCS)
集散控制系统(DCS)是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即管理与控制相分离,遗憾的是,不同的DCS厂家为达到垄断经营 的目的而对其控制通讯网络采用各自专用的封闭形式,不同厂家的DCS系统之间以及DCS与上层Intranet、Internet信息网络之间难以实现网络互连和信息共享,因此集散控制系统从该角度而言实质是一种封闭专用的、不具可互操作性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且DCS造价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对网络控制系统提出了开放化和降低成本的迫切要求。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
FCS正是顺应以上潮流而诞生,它用现场总线这一开放的,具有可互操作的网络将现场各控制器及仪表设备互连,构成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同时控制功能彻底下放到现场,降低了安装成本和维护费用。因此,FCS实质是 一种开放的、具可互操作性的、彻底分散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有望成为21世纪控制系统的主流产品。
 FF的缺点
需组态的内容太多,组态不够透明,对维护人员要求高;对施工的要求提高;对维护设施的要求相应提高;目前采用现场总线方式的控制系统会比传统的DCS方式增加投资。
FF应用优点
分散了控制器,降低了控制器集中的风险;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楼主:
谢谢“大雁南飞”的详细讲解,本人受益非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