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刷问题

楼主(2005-11-01):
请教各位高手,谁知道电机有电刷和无电刷的区别?谢谢

网友A:
有电刷的电机 一般功率比较大 而且转子是绕线式的

网友B:
一般直流电机有电刷.交流电机无电刷.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网友C:
同意杨先生的观点!

网友D(2006-09-06):
电刷是干啥用的?

网友E:
电刷是用来换相的

网友F(2007-07-17):
电机一般从结构形式分鼠笼和绕线两种,绕线电机的转子必须用炭刷,来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