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Sales models和Software versions分别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5-11-01):
在看G20模块的资料g20 Customer SW release notes 58R ver1.0.pdf时,不知道G20的Sales models和Software versions分别是什么东西??

Sales models有F3004CJ(900/1800MHZ)和F3003CJ(850/1900MHZ)之分,而Software versions我看资料也有好多版本,那如果我要购买模块的话,要不要考虑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不同的模块软件版本号不同,而且支持的频率(900/1800MHZ)或者(850/1900MHZ)也不同啊????

网友A:
Software versions 是指模块内固件 版本,购买 时候是最新 版本,因为模块供应商会定期修改模块软件,修补BUG和增加一些新的功能,所以才会有比较多 版本,而且这个版本客户也是可以自行升级
软件版本不会影响支持的频率
F3004CJ(900/1800MHZ)和F3003CJ(850/1900MHZ)是指的国内的GSM服务商网络频段和欧美的GSM服务商网络频段
我们是MOTOROLA通讯模块中国区总代理,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此外我们还有华为的CDMA/GPRS模块,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找我
庞春雷 0755-26520846

电力高手!

网友:
 pangclei兄够专业,支持.支持

www.wealth-dtu.com   qq :234513565

网友B:
老庞是个好同志!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C(2006-02-09):
也帮助帮助我吧
做数据发送,通过诸如此类的模块
买了G20,也买了SIM300
可是还没用到点子上
郁闷中...

网友A:
TO龙曼:
可否把具体的情况描述一下,我会让我们工程师给你解答,也可以通过上面的电话和我联系,我的email:pangchunlei@szght.com

网友A:
MOTO和华为模块资料,请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下载www.szgh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