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谁用过OMRON E2K-L26MC1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5-11-01):
要控制一个标准金属计量容器(介质水)的液位(容器上有一根连通的玻璃管显示液位,玻璃管外径14mm,壁厚1mm),下方有进水的电磁阀,要求水位偏差在±0.2mm(是用于计量实验用的,要求很高,如果能在±0.1mm更好)以内,比方说我设定的刻度在100mm处,当进水电磁阀关闭后,水位能保持在99.8mm和100.2mm之间,就认为能满足要求。
不知道OMRON E2K-L26MC1液位传感器是否能用在这里?

网友A:
液位传感器精度达不了那么高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称重系统解决
个人意见哈

网友B:
 干吗不用磁致伸缩 完全能满足你0。1MM的要求吗 有问题打电话021-58871153-224分机 联系人小周

楼主:
磁致伸缩能行吗?我这里要选用的传感器与容器内的水必须是非接触的,而且我觉得响应时间非常重要。我这里要求的水位偏差精度实际上是动态的,因为下面的电磁阀是在连续不断地进水,比方说当水位一到99.6mm时,传感器能够立即感知响应,使电磁阀断电,经过中间这一段时间的延迟,使水位保持在99.8mm和100.2mm之间。这只是我的设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可以考虑液位开关,而且只有横装,不用考虑误差.连续测量从理论上都难.(普通工业液位计)

网友D:
推荐使用神视EX-F1管道安装式页面检测传感器,将其安装在玻璃管上。缺点是适用管径6-13mm,刚好小于14mm,不过应该没问题,精度小于0.5mm不知道能否达到0.2mm,优点:方便、便宜。

网友E(2008-07-28):
干吗不用 晨雷电器有限公司的呢完全能满足你0。1MM的要求吗 有问题打电话057757105995

晨雷公司是专业生产高性能传感器有限公司,拥有电感式全系列接近开关,性能可以达到欧姆龙,图尔克,科瑞,倍加福等国外品牌,客户可以测试参数,做复杂环境试验。产品一律质保两年包退换,若贵公司感兴趣,可来电咨询:电话0577-57105995,公司网页www.cleicn.com,晨雷祝福您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