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薄膜挤出机张力控制

楼主(2005-11-01):
大家好,在这里想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先手上有个案子,是薄膜挤出机的收卷部分,原来是用三菱张力控制器和台达1.5KW变频器做的,现在想用张力传感器和伺服马达控制(已看到有客户长从德国进口设备上这样用),因为薄膜比较容易拉伸变形断裂,所以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薄膜本身有延展性建議你用Loadcell 做回授感應元 以取得適當張力 若高速可考慮用Dancing Arm做回饋元 若擠出薄膜很寬可能兩邊張力可能不相同 兩邊都需要加裝回饋元件取得平均值 伺服建議你用低慣量馬達 控制器需用閉迴路

网友B:
用伺服控制系统应该可以做。我做过,只用伺服控制系统就成功过。

网友C:
伺服太贵了,用张力传感器和安川变频器+变频马达采用闭环转矩控制或速度控制,或用浮动辊+安川变频器+变频马达采用闭环速度控制,精度更高,且能缓冲储藏带材变化,采用闭环转矩控制传动数比不能太大.

网友A:
to:樓上
價格貴同意 但講性能若比伺服好 那安川的伺服就不需要生產 不同要求有不同選擇 價格貴的也未必是好的 價格便宜不能用也是垃圾 張力控制重點在響應 若變頻響應夠用 那就是很好選擇

网友D:
    挤塑生产一般生产线速度工艺要求变化不大,主要是升速要平滑稳定,加减速度不要太大。而在恒定线速度下,薄膜收卷的卷径变化率很小,卷径变化范围比与其长度有关。所以驱动系统的响应也不是越快越好,满足工艺要求就行。

网友C:
执行机构是一方面,但最终模拟卷取转动惯量的数学模型是关键

楼主(2005-12-13):
我客户说看到老外的机器上有用伺服+张力传感器做的,但国内好像还没有,有谁做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E:
变频器和伺服最大的差别就在与,电网电压的波动和机械结构精度误差导致系统速度波动,变频器是无法快速响应消除的。所以用浮棍+伺服在张力控制场合是最好的。欢迎来函索取资料junx8010@yahoo.com.cn

网友F:
我在苏州调试过类似的挤出机,用的是欧陆590直流传动,开始调试时由于发电机的质量不好,反馈波动较大,很容易出现跳车现象,更换发电机后调试几次还可以,设计的是转速+张力双闭环控制系统,不知道变频器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G:
挤出机还是收卷机?我接触过德国布鲁克纳薄膜生产线的收卷机,是通过预先设置各个时间段的张力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