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B PLC通迅问题

楼主(2005-11-01):
我公司使用A-B公司 SLC 5/04 处理器(模块代号:1747-L543),带DH+和RS232通迅接口,DH+接口和远程工控机上1784-PKTX卡连接,工控机安装A-B公司RSView32监控软件,工作正常。
   RS232接口和上位机连接,上位机安装了A-B公司的RSLinx通迅配置软件和RSLogix500编程软件,现在上位机通过RSLogix500和PLC无法连接,显示“No response from processor at selected path/node !   Diagnosticstatus failed :0X4” 。打开RSLinx通迅配置软件,检测不到节点1(即PLC),在configure RS232 DF1 Devices时,选择Auto-configure ,显示Failed to find the baud and parity! Check all cables and swith settings! 检查电缆和开关均正常,不知是哪里故障,望高手予以指点和帮助!

网友A:
打打开RSLinx,在Communcations的configure  Drives....里进行设置
。选择你是用RS232还是1784 或者是以太网,如果对的,在RSLinx可以检测到卡件。

网友B:
请人帮忙好了,这年头坏人多,花钱的才安心.(言下之意:我可以帮你解决,BUT...)QQ11779674

楼主:
to 笨2笨:就是检测不到呀,不知哪方面出问题,该查的也都查了,难道是PLC模块上的RS232接口电路有问题不成?

楼主:
to 电三:老兄,有困难大家相互相帮帮吗!这年头花钱也未必如你所说安心!到是真心相帮的朋友让人放心呀!不知哪位老兄出手援助呀?

网友C:
你的SLC5/04处理器通讯通道0配置可能有问题,在RSLINX中配置驱动没有成功,在处理器通讯时一定不会访问到,你好好看看SLC5/04 的串口通道设置,看它的波特率和奇偶较检与RSLINX中驱动配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C:
还得把处理器类型选对!!!SLC5 CH0

网友B:
to:s-york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干这一行这么多年,我真没有遇见几个能这样的人.其实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干什么事还是有花费才是干不好的.你想啊,没有"付出"哪有收获!这只代表我个人想法.说错请多包涵.

网友D:
   在configure RS232 DF1 Devices时,选择Auto-configure ,
 这时你要注意,PC机一般会有两个COM口,如果COM1不行,你选COM2.再Auto-Confgure..
   试试吧!

网友E:
可试一下硬件复位法,见手册,即用一导体短接板上的两个触点.

网友F:
1784-PKTX有驱动的。
先用rs232对plc设置节点。
在用上位机试dh+.
用过,可以的。多试几次。

网友G:
AB plc 采用DH485通讯的设置
AB PLC采用RS232连接的设置
  全是影音文件,看一边觉对会的。
 网址::http://www.kingsureae.com/bbs/index.asp?boardid=6

         http://www.kingsureae.com/bbs/index.asp?boardid=6

网友H: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确信硬件没有问题,操作也没有误,可以考虑重启上位机后再联一次。

楼主:
to: 个人资料
    两个COM口我都试过,不行呀!

网友I:
驱动选 1784-PKTX

网友C:
 出现此报警提示,说你的1784—PKTX卡到PLC的路径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通讯端口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前几天将PLC模块拿到武汉AB办事处检测,证明是模块上的通迅板损坏,只要更换通迅板就OK!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真是晕!在此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J: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

建议,一般不要采取硬件复位法,因为这样会是你的CPU回到出厂时的状态,类别的用户程序就会丢失.

网友K(2006-04-10):
哈哈!A-B的SLC500系列的通讯口经常坏,因为通讯口里有电源线,你只要打开后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