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控制定长的精确度

楼主(2005-11-0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正在搞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定长的控制方案:如果选1.2的步进角,辊的周长为172MM。那精确度只有0.57MM.现要求控制精度达到0.1MM.如何实现?比较急请斑竹和各位应用高手指教

网友A:
1. 采用细分,多发脉冲;
2. 机械减速器,增加速比。

网友B:
选用两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配带有细分功能的,只要用到10细分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正弦的拉丝机专用变频器已经在很多厂家有应用,请电咨询13502895378

网友D:
用步进电机,有点错位吧!为什么不用伺服?控制器呢?用谁家的?

网友E:
楼上的哥哥,别看到0.01mm就推伺服啊!
是定长诶,用太平洋科技的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国产的一可以的,不过余下部件要选用高精度的!
不过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辊是何物?

网友F:
“不过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辊是何物?”
这个问题出来后,所有的建议都可以忽略掉了。

网友D:
to:苏州滴
   按你说法,太平洋科技真是万精油,你则是个江湖郎中,不管什么病,先上万精油!哎!太平洋科技设是什么公司?怎么什么人都招?看来不过如此!

网友E:
   楼上的你说太平洋科技是什么公司!!!!!
   单从定位精度上您老敢拍胸脯保证伺服就比步进好吗?我伺服也做的,交直流的都有!
   0.1mm真的可以说太一般了,现在只要是公司就能搞定。我们现在基本是um级的系统才设计开发,比如刚中的一标就是0.1um的重复定位精度!或者说2小时前进2um的项目!!!你要是遇到了有做不了的可以与我联系!
   事实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有项目),我这个江湖郎中不用万精油!
   另外还请哥哥推荐个比太平洋科技更好的步进品牌让大家评评!

网友E:
不好意思发了两次。占用大家的视觉空间了,不好意思!

网友G:
并不能说太平洋科技的步进驱动器精度都是很高的,象比较便宜的6410,它采用的是恒流斩波式,细分运行时其实在换相瞬间的角误差,还是较大的,高端的驱动器就采用动态双极型PWM,有点象直流电机的伺服控制.误差就较小.不过太平洋科技的步进电机是一流的.

网友H:
如果没有什么速度要求,我觉得还是用步进加精密减速机比较好。虽说步进电机能细分,但要看是停在什么位置,偏差还是大的。细分主要还是用在速度上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