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工需知——送电线路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5-11-01):
一、送电线路的主要设备:
送电线路是用绝缘子以及相应金具将导线及架空地线悬空架设在杆塔上,连接发电厂和变电站,以实现输送电能为目的的电力设施。主要由导线、架空地线、绝缘子、金具、杆塔、基础、接地装置等组成。

1.导线:其功能主要是输送电能。线路导线应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足够的机械强度,耐振动疲劳和抵抗空气中化学杂质腐蚀的能力。线路导线目前常采用钢芯铝绞线或钢芯铝合金绞线。为了提高线路的输送能力,减少电晕、降低对无线电通信的干扰,常采用每相两根或四根导线组成的分裂导线型式。

2.架空地线:主要作用是防雷。由于架空地线对导线的屏蔽,及导线、架空地线间的藕合作用,从而可以减少雷电直接击于导线的机会。当雷击杆塔时,雷电流可以通过架空地线分流一部分,从而降低塔顶电位,提高耐雷水平。架空地线常采用镀锌钢绞线。目前常采用钢芯铝绞线,铝包钢绞线等良导体,可以降低不对称短路时的工频过电压,减少潜供电流。兼有通信功能的采用光缆复合架空地线。

3.绝缘子:是将导线绝缘地固定和悬吊在杆塔上的物件。送电线路常用绝缘子有:盘形瓷质绝缘子、盘形玻璃绝缘子、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
(1)盘形瓷质绝缘子:国产瓷质绝缘子,存在劣化率很高,需检测零值,维护工作量大。遇到雷击及污闪容易发生掉串事故,目前已逐步被淘汰。
(2)盘形玻璃绝缘子:具有零值自爆,但自爆率很低(一般为万分之几)。维护不需检测,钢化玻璃件万一发生自爆后其残留机械强度仍达破坏拉力的80%以上,仍能确保线路的安全运行。遇到雷击及污闪不会发生掉串事故。在Ⅰ、Ⅱ级污区已普遍使用。
(3)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具有防污闪性能好、重量轻、机械强度高、少维护等优点,在Ⅲ级及以上污区已普遍使用。

4.金具
送电线路金具,按其主要性能和用途可分为:线夹类、连接金具类、接续金具类、防护金具类、拉线金具类。
(1)线夹类:
悬式线夹:用于将导线固定在直线杆塔的悬垂绝缘子串上,或将架空地线悬挂在直线杆塔的架空地线支架上。
耐张线夹:是用来将导线或架空地线固定在耐张绝缘子串上,起锚固作用。耐张线夹有三大类,即:螺栓式耐张线夹;压缩型耐张线夹;楔型线夹。
螺栓式耐张线夹:是借U型螺丝的垂直压力与线夹的波浪形线槽所产生的摩擦效应来固定导线。
压缩型耐张线夹:它是由铝管与钢锚组成。钢锚用来接续和锚固钢芯铝绞线的钢芯、然后套上铝管本体,以压力使金属产生塑性变形,从而使线夹与导线结合为一整体,采用液压时,应用相应规格的钢模以液压机进行压缩。采用爆压时,可采用一次爆压或二次爆压的方式,将线夹和导线(架空地线)压成一个整体。
楔型线夹:用来安装钢绞线,紧固架空地线及拉线杆塔的拉线。它利用楔的劈力作用,使钢绞线锁紧在线夹内。
(2)连接金具类:连接金具是用来将绝缘子串与杆塔之间,线夹与绝缘子串之间,架空地线线夹与杆塔之间进行连接的金具。常用的连接金具有:球头挂环、碗头挂板、U型挂环、直角挂板等。
(3)接续金具类:用于导线的接续及架空地线的接续,耐张杆塔跳线的接续。定型的接续金具有:钳压接续金具、液压接续金具、螺栓接续金具、爆压接续金具。
(4)防护金具类:用于防护导线,架空地线振动的防震锤、护线条、阻尼线;用于抑制次档距振动的间隔棒;用于防护绝缘子串产生电晕的屏蔽环及均压环等。
(5)拉线金具类:用于调整和稳固杆塔拉线的金具有:可调式UT型线夹;钢线卡子、及双拉线联板等。

5.杆塔:
杆塔是支承架空线路导线和架空地线,并使导线与导线之间,导线和架空地线之间,导线与杆塔之间,以及导线对大地和交叉跨越物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常规杆塔型号表示方法:
(1)按杆塔用途分类代号含义:
Z——直线杆塔    D——终端杆塔
ZJ——直线转角杆塔    F——分支杆塔
N——耐张杆塔    K——跨越杆塔
J——转角杆塔    H——换位杆塔
(2)按杆塔外形或导线布置型式代号含义:
S——上字型    SZ——正伞型
C——叉骨型(鸟骨型)    SD——倒伞型
M——猫头型    T——田字型
V——V字型    W——王字型
J——三角型    A——A字型
G——干字型    Me——门型
Y——羊角型    Gu——鼓型
B——酒杯型
(3)杆塔材料和结构代号含义:
G——钢筋混凝土电杆
T——自立式铁塔
X——拉线式铁塔
(4)分级代号含义
同一种杆塔型式按荷重不同进行分级,其分级代号用角注1、2、3……表示。
(5)高度代号含义
杆塔高度是指横担对地面的距离(m),称为呼称高,一般用数字表示。
(6)铁塔型号表示方法
铁塔型号由字母及数字共六个部分组成:
220    Z    B    T

上例中表示,该塔为220kV直线酒杯型自立铁塔,第一级呼称高33m。
(7)钢筋混凝土杆型号表示方法
钢筋混凝土电杆型号与铁塔型号的表示方法基本相同,通常不写出线路电压等级的代号。例:NMeG2—21,表示无拉线耐张门型钢筋混凝土电杆,第二级呼称高为21m。

6.基础:
基础的作用主要是稳定杆塔,能承受杆塔、导线、架空地线的各种荷载所产生的上拔力、下压力和倾覆力矩。
电杆及拉线宜采用预制装配式基础。铁塔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基础或混凝土基础。有条件时,应优先采用原状基础。包括有:岩石基础、机扩桩基础、掏挖(半掏挖)基础、爆扩桩基础和钻孔桩基础等。

7.接地装置:
主要由连接架空地线的接地引下线及埋入杆塔地里的接地体(极)所组成。接地装置的主要作用是,能迅速将雷电流在大地中扩散泄导,以保持线路有一定的耐雷水平。杆塔接地电阻值愈小,其耐雷水平就愈高。

二、送电线路专业术语
1.档距:相邻两基杆塔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称为档距,一般用L表示。

2.弧垂:对于水平架设的线路来说,导线相邻两个悬挂点之间的水平连线与导线最低点的垂直距离,称为弧垂或弛度。用f表示。

3.限距:导线对地面或对被跨越设施的最小距离。一般指导线最低点到地面的最小允许距离,常用h表示。

4.水平档距:相邻两档距之和的一半,称为水平档距,常用 。

5.垂直档距:相邻两档距间导线最低点之间的水平距离,称为垂直档距,常用 表示,如图2-1所示。

 图2-1  档距、限距、弛度等示意图 6.代表档距:一个耐张段里,除弧立档外,往往有多个档距。由于导线跨越的地形、地物不同,各档距的大小不相等,导线的悬挂点标高也不一样,各档距的导线受力情况也不同。而导线的应力和弧垂跟档距的关系非常密切,档距变化,导线的应力和弧垂也变化,如果每个档距一个一个计算,会给导线力学计算带来困难。但一个耐张段里同一相导线,在施工时是一道收紧起来的,因此,导线的水平拉力在整个耐张段里是相等的,即各档距弧垂最低点的导线应力是相等的。我们把大小不等的一个多档距的耐张段,用一个等效的假想档距来代替它,这个能够表达整个耐张力学规律的假想档距,称之为代表档距或称为规律档距,用LO表示。导线悬挂点等高情况: 导线悬挂点不等高情况:                           式中:LO—规律档距(米)Ln—各档档距(米)Qn—悬挂点高差角(度) 7.杆塔高度:杆塔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称为杆塔高度。用H1表示。 8.杆塔呼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