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桶的检测??

楼主(2005-11-01):
    请问,在输送带上的300X200120的塑料桶,
要是捡测到位的话,除了使用光电开关,
有没有其他的传感器可以检测?

网友A:
有,但成本很高。视觉传感器。

楼主:
o,呵呵。
有没有另外的传感器呢?例如电感式,电容式,或者电磁式的,
能不能实现?

网友A:
你如果只需要检测一点,那电感式、电容式可以,如果是前后、左右都同时到位,那只有光电最合适

楼主:
我只需要检测塑料桶的到位,监测一点就够了。
to 美国红狮上海代理:
给我推荐几种传感器阿,谢谢

网友A:
那可选得就很多了。具体型号我不清楚,你可以看看如:sunx,omron,keyence,p+f,turck,sick等等,很抱歉我对国内的品牌不了解,我只是对此类产品有涉猎,没有具体经营。

楼主:
谢谢,这就很感谢了

网友B:
搞不懂耶!既然可以使用光电传感器,为什么非要再选用其他的呢?莫非要南辕北辙?

楼主:
不是,光电传感器很费银子啊
象图尔克的价格不菲阿,虽然好用

网友C:
你是用对射的还是用漫反射的光电传感器?
你用图尔克的当然费银子了,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的啊, 有兴趣到我们网站看看, www.techcore.com.cn , 质量绝对保证. 我们的光电出口到美国、加拿大韩国的。

楼主:
ok
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D:
可以用韩国AUTONICS的啊,他的价位光电就一百多,接近开关就一百左右.保证质量.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看看www.shuntu.net

楼主: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不是有专门检测塑料的传感器吗》??

楼主:
to   一见钟情在工控!
  请问是什么样的传感器呢?有具体资料么?
电容式传感器可以检测塑料么?
一般检测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E:
电容传感器可以检测塑料,但是其检测距离一般只能达到25mm左右,所以光电传感器是理想的选择,可以选用漫反射的光电开关。如果觉得成本高也可以考虑使用微动开关,但其有机械寿命。

网友:
如果是批量采购的话,我们光电开关也是很便宜的,意大利DATASENSOR传感 器,有兴趣可以来联系我。www.botrong.com

网友F:
用电容式感应开管,价格很低。

楼主:
谢谢各位
to 我行
能推荐几个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