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OPC

楼主(2005-11-01):
请问版主,Citect5.21作为OPC Server,用OPC Client可以连接上,但加Item出错0xc0040007,是不是Citect RunTime没有启动的原因?

网友A:
笔者没有用过citect的opcsever,不过可以给您提几个建议
1:如果是网络opc的应用,需要配置opcsever的dcom,不知您是否已经配好。
2:从理论上来说,opcsever是能够自动调用起来的。
3:您的citect数据库中数据是否已经添加。

楼主:
我是在本机试的,连接没问题,AddGroup已经成功,就是AddItem时出错,citect数据库中已经有数据点,但试,运行环境没有启动。

网友B(2005-12-07):
Citect RunTime 不启动,能联上就出怪事了!

网友C(2006-03-01):
启动了也不行,我试了。应该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D(2006-04-03):
我怎么做都不行,无论是本机的还是远程的。已经进入网络版的运行状态了,请问有什么配置的地方?

网友E(2008-03-25):
妈的,说明citect软件真垃圾,倒底有没这功能,有的话又不提供说怎么连,更是YTS,建议做工控的朋友尽量别有此软件!

网友F(2008-11-04):
如何通过opc利用vb操作citect

网友G:
CITECT OPC 是可以实现的,相关的OPC是需要设置的,不是直接能使用的,可以到网络上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H:
一台机器上,如何实现vb对citect 的操作?请详细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I(2008-12-15):
CITECT OPC 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对OPC支持的不是很好,需要我们写OPCClient程序的时候,注意注意!我很快会找一个Citect5.21作为OPC Server,测试测试!

网友D:
一点问题没有

很Easy就能实现

如果是网络Client,配置服务器的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