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机床进刀尺寸的修正

楼主(2005-11-01):
大家好!
我在维修机床时出现了机床进刀尺寸不稳定,走圆弧插补轨迹不准的问题,在现场使用仪表检测机床的反向间隙情况很好,而且对丝杠、滑枕的间隙进行了检查调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请问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比较好?

网友A:
你是徐州的吗
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C:
间隙配合正常的话.是不是刀架被教严重撞过.测一下丝杠、滑枕有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