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伺服可以做到

楼主(2005-11-01):
我这有一个案子,要求伺服每次走0.4MM,每分钟至少要走600次,精度小于0.04MM.

网友A:
你這個題目很難 應該是個定長裁切應用 可是每分鐘需走600次 伺服幾乎都在作加減速運動 可能反應時間都不夠 建議你改用電子凸輪方式來做 比較有機會達成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速度环响应频率10hz,我们的伺服在牵引连铸上做过每分钟900次,极限可达50hz,在30hz以内是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精度要求就是编码器的线数了,欢迎来电咨询.021-64325309 徐 junx8010@yahoo.com.cn

网友C:
解释一下,伺服每次走0.4MM,什么概念?传到电机轴是多少?

网友D:
我也觉得用电子凸轮的方案容易一点,否则,电机的性能要求很高。

网友E:
100ms定位一次,误差是行程的1/10,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