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小弟我有事请教

楼主(2005-11-01):
请教
我把继电器接到射胶伐会不会影响到生产呢
这样说吧
高压关摸。和射胶不足
我向你们请教请教可不可以把高压关摸和射胶着一 块能不能把继电器串联在一 起呢?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
做什么用的啊
能具体点吗

楼主:
是用在注塑机节能改造省电的啊

楼主:
变频器节能改造
注塑机省电

网友B:
高压关摸是什么意思?是使用电磁阀控制油压将两个模具合在一起的么?
射胶阀是什么?是高压关模之后往模具里面射胶么?
两个动作都是通过电磁阀控制的么?
两个动作是一起发生的还是有先后?

如果两个要同时动作也是应该经过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后再并联使用。当然,要保证继电器的触点的额定电流不小于两个电磁阀的工作电流。

如果仅仅是节电改造的话,只要改造马达那部分就可以了,控制部分为什么也要改?

网友C:
继电器串接?是线圈还是。。。。。。?

楼主:
我前次我把变频器安装到注塑机会影响射胶不足啊?会严重缩水啊等等?
就是生产过程中射胶没力啊
要用24伏的继电器
要从注塑机的射胶电磁阀单独接出到变频器

网友B:
刚刚粗粗看了你另外一个关于注塑机节能改造的那个帖子,建议你一起贴到这里面来,要不没头没脑的没人能看懂你问的问题。

网友D:
在注塑机节能改造省电,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