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弄了几天ppi协议的经验

楼主(2005-11-01):
   弄了几天的PPI协议,有点经验与大家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门子PPI通讯协议!看看吧!
S7-200 PLC之PPI协议
    通过硬件和软件侦听的方法,分析PLC内部固有的PPI通讯协议,然后上位机采用VB编程,遵循PPI通讯协议,读写PLC数据,实现人机操作任务。这种通讯方法,与一般的自由通讯协议相比,省略了PLC的通讯程序编写,只需编写上位机的通讯程序资源

S7-226的编程口物理层为RS-485结构,SIEMENS提供MicroWin软件,采用的是PPI(Point to Point)协议,可以用来传输、调试PLC程序。在现场应用中,当需要PLC与上位机通讯时,较多的使用自定义协议与上位机通讯。在这种通讯方式中,需要编程者首先定义自己的自由通讯格式,在PLC中编写代码,利用中断方式控制通讯端口的数据收发。采用这种方式,PLC编程调试较为烦琐,占用PLC的软件中断和代码资源,而且当PLC的通讯口定义为自由通讯口时,PLC的编程软件无法对PLC进行监控,给PLC程序调试带来不便。
SIEMENS S7-200PLC的编程通讯接口,内部固化的通讯协议为PPI协议,如果上位机遵循PPI协议来读写PLC,就可以省略编写PLC的通讯代码。如何获得PPI协议?可以在PLC的编程软件读写PLC数据时,利用第三个串口侦听PLC的通讯数据,或者利用软件方法,截取已经打开且正在通讯的端口的数据,然后归纳总结,解析出PPI协议的数据读写报文。这样,上位机遵循PPI协议,就可以便利的读写PLC内部的数据,实现上位机的人机操作功能。
软件设计
 系统中测控任务由SIEMENS S7-226PLC完成,PLC采用循环扫描方式工作,当定时时间到时,执行数据采集或PID控制任务,完成现场的信号控制。计算机的监控软件采用VB编制,利用MSComm控件完成串口数据通讯,通讯遵循的协议为PPI协议。
 PPI协议
西门子的PPI(Point to Point)通讯协议采用主从式的通讯方式,一次读写操作的步骤包括:首先上位机发出读写命令,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申请命令,PLC则完成正确的读写响应,回应给上位机数据。这样收发两次数据,完成一次数据的读写[5]。
其通讯数据报文格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1、读写申请的数据格式如下: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LE:(Length)报文数据长度
LER:(Repeated Length)重复数据长度
SD: (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SA:(Source Address)源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DA:(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FC:(Function Code)功能码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DU:(Data Unit)数据单元
FCS:(Frame Check Sequence)校验码
ED:(End Delimiter)结束分界符(16H)
报文数据长度和重复数据长度为自DA至DU的数据长度,校验码为DA至DU数据的和校验,只取其中的末字节值。
在读写PLC的变量数据中,读数据的功能码为 6CH,写数据的功能码为 7CH。
2、PLC接收到读写命令,校验后正确,返回的数据格式为 E5H
3、确认读写命令的数据格式为:

SD SA DA FC FCS ED
其中SD为起始符,为10H
SA为数据源地址
DA为目的地址
FC为功能码,取5CH
FCS为SA+DA+FC的和的末字节
ED为结束符,取16H
PPI协议的软件编制
 在采用上位机与PLC通讯时,上位机采用VB编程,计算机采用PPI电缆或普通的485串口卡与PLC的编程口连接,通讯系统采用主从结构,上位机遵循PPI协议格式,发出读写申请,PLC返回相应的数据。程序实现如下:
 1、串口初始化程序: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PPI协议定义串口为以二进制形式收发数据,这样报文的通讯效率比ASCII码高。
2、串口读取数据程序,以读取VB100数据单元为例:
Dim Str_Read(0 To 32) ‘定义发送的数据为字节为元素的数组。
Str_ Read (32) = &H16 ‘相应的数组元素赋值,按照以下格式:
Str_ Read (29) = (100*8) \ 256  ‘地址为指针值,先取高位地址指针
Str_ Read (30) = (100*8) Mod 256 ‘取低位地址指针
Str_ Read (24) = 1     ‘读取的数据长度(Byte的个数)
For I=4 to 30
   Temp_FCS = Temp_FCS + Str_Read(i)
Next I
Str_Read(31)= Temp_FCS Mod 256 ‘计算FCS校验码,其它数组元素赋值省略。
68 1B 1B 68 2 0 6C 32 1 0 0 0 0 0 E 0 0 4 1 12 A 10 2 0 1 0 1 84 0 3 20 8B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读取命令,发送以下数据:
10 2 0 5C 5E 16
然后上位机VB程序接受到以下数据:
68 16 16 68 0 2 8 32 3 0 0 0 0 0 2 0 5 0 0 4 1 FF 4 0 8 22 78 16
首先识别目标地址和源地址,确认是这次申请的返回数据,然后经过校验检查,正确后解析出第26号数据(&H22)即为VB100字节的数据。
 3、串口写入数据程序,以写VB100数据单元为例:
Dim Str_Write(0 To 37) ‘定义发送的数据为字节为元素的数组。
Str_Writ

楼主:
VB程序我发你们信箱,要的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非常感谢!
mxb1975@126.com

网友B:
1214911@sohu.com   谢谢 啦

网友C: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bijingqun9600@126.com

网友D:
高人啊,谢谢分享!
hbchenbo@126.com

楼主:
在S7-200中写
LD SM0.0
MOVB IB0 VB2
MOVB IB1 VB3
MOVB IB2 VB4
MOVB QB0 VB0
MOVB QB1 VB1

楼主:
注意查收....我都发了

网友E:
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sunboy_final@163.com

网友F:
请给我一份吧,再次表示谢谢!
 whzgsy@yahoo.com.cn

网友G:
大侠给我一份!邮件xudch2000@tom.com

楼主:
TO : DBSN
你的信箱是不是有问题,系统退信

楼主:
Private Declare Sub Sleep Lib "kernel32" (ByVal dwseconds As Long)
Private Sub Label3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Label9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leixing As String
Dim xx As String
Dim ha As String
Dim dizhi As String
Dim str_read(0 To 32)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Temp_FCS As Variant
Dim str_val(0 To 5) As Byte

dizhi = Text2.Text
leixing = Text1.Text
If leixing = "s" Or leixing = "sm" Or leixing = "i" Or leixing = "q" Or leixing = "v" Or leixing = "vb" Or leixing = "vw" Or leixing = "vd" Then

If leixing = "s" Then
 xx = &H4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sm" Then
  xx = &H5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i" Then
    xx = &H81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q" Then
     xx = &H82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m" Then
       xx = &H83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v" Then
         xx = &H84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vb" Then
        xx = &H84
        ha = &H1
       End If
    If leixing = "vw" Then
     xx = &H84
     ha = &H2
    End If
  If leixing = "vd" Then
   xx = &H84
   ha = &H4
   End If
str_read(0) = &H68
str_read(1) = &H1B
str_read(2) = &H1B
str_read(3) = &H68
str_read(4) = &H2
str_read(5) = &H0
str_read(6) = &H6C
str_read(7) = &H32
str_read(8) = &H1
str_read(9) = &H0
str_read(10) = &H0
str_read(11) = &H0
str_read(12) = &H0
str_read(13) = &H0
str_read(14) = &HE
str_read(15) = &H0
str_read(16) = &H0
str_read(17) = &H4
str_read(18) = &H1
str_read(19) = &H12
str_read(20) = &HA
str_read(21) = &H10
str_read(22) = &H2
str_read(23) = &H0
str_read(24) = ha
str_read(25) = &H0
str_read(26) = &H1
str_read(27) = xx
str_read(28) = &H0
str_read(29) = (Str(dizhi) * 8) \ 256
str_read(30) = (Str(dizhi) * 8) Mod 256
For i = 4 To 30
   Temp_FCS = Temp_FCS + str_read(i)
Next i
str_read(31) = Temp_FCS Mod 256
str_read(32)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read
Text4.Text = ""
Sleep (50)
str_val(0) = &H10
str_val(1) = &H2
str_val(2) = &H0
str_val(3) = &H5C
str_val(4) = &H5E
str_val(5)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val

 Else:
       If MsgBox("数据类型输入错误,正确类型为 S SM I Q  M V VB VW VD", 1 + 32 + 0, "关闭") = 1 Then

     End I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Unload Form4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RThreshold = 28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rcv_array() As Byte
Dim dis_array As String
Dim rcv_len As Long
Dim yy As String
Dim haha As String
rcv_array = MSComm1.Input
rcv_len = UBound(rcv_array)
ReDim temP(0 To UBound(rcv_array))
For i = 0 To rcv_len
dis_array = dis_array & Hex(rcv_array(i)) & ""
Next i
If Len(dis_array) = 38 Then
yy = Mid(dis_array, 34, 1)
End If
If Len(dis_array) = 39 Then
yy = Mid(dis_array, 34, 2)
End If
If Len(dis_array) = 42 Then
yy = Mid(dis_array, 35, 4)
End If
If Len(dis_array) = 45 Then
yy = Mid(dis_array, 35, 5)
End If
Text3.Text = Val("&H" & yy)
Text4.Text = dis_array
End Sub

楼主:
上边的是查询过程:有些地方还有欠缺的地方,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H:
请给我也发一份吧,另外请再发一些VB编程的基础知识,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我很喜欢做PLC的工作。希望能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H:
不好意思,忘记写邮箱了。
我的邮箱:qianon123@sina.com.cn

网友I:
请给我一份
dpjkj@sina.com

网友J:
也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coollong202@163.com

网友K:
TO:
  你好沉睡!请给我发一份源程序谢谢!!!!
     lzg_6879@yahoo.com.cn

网友L:
cn3173611@126.com

网友J:
你好,请给我发一份,先谢谢了
coollong202@163.com

网友M:
发一个看看好吗?谢谢!
yikong888@yahoo.com.cn

网友N:
高手!!!!
给我一份吧!!!先谢过了!!!

fxt9431112@sohu.com

楼主:
我把东西放这里把,你们要用的自己下载吧
人太多了发不过来啊
一会发布下载地址

网友O:
给我也来一份吧,我研究过但不成功。先谢过了!!!
macro_ac@163.com

网友P:
给我一份,谢谢了zhen_fei@126.com

网友Q:
li_xianwu@163.com

谢谢了。。。。

网友R:
给我一份,谢谢了ed019@163.com

网友S:
请也发我一份,谢谢!kdfcc001@163.com

网友T:
发给我一份吧!谢谢!!!
zhen_xing_yao@163.com

网友T:
给我一份,谢谢
zhen_xing_yao@163.com

楼主:
我把文件地址公布了
大家注意论坛

楼主:
这是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5/11/11/ppivb.rar

网友U:
真是 高手
   给我也来一份!!!

网友V:
多指教,我还不明白

网友W:
好帖!很有帮助多谢!

网友X:
好文章,我喜欢,我也做过。

网友Y:
PPI其实是西门子profibus协议的精简版,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下载一个profibus的协议看看

网友Z:
能否发给资料PPI通讯协议格式和上位机VB程序,我用OMRON程序交换
llyyttzj@163.com

网友AA:
我是草脚请多原谅,这样多烦,直接用SIEMENS提供MicroWin软件通信,多方便

网友AB:
xian78600@163.com  多谢!

网友AC:
你好!请给我也发一封。
boyonxiang@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D:
扯蛋,抄袭别人的,这个东西网上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在百度里搜一下PPI,就可以找到,一模一样从别人那抄来的,还说自己搞的,真无耻!

网友AD:
   还煞有介事的说搞了几天,更扯淡,要是知道怎么搞,一个小时就够了,哪用几天!蒙人都不会!

网友AD:
   而且原作者分析PPI的时候也没有分析彻底,有一些地方是不对的!
譬如6C与7C并不是简单的读与写,不同情况下不一样的!
   就算抄袭别人,也没有认真测试,错误的东西也照搬过来蒙大家,真可恶!

网友AD:
斑竹不加分辨,居然还加精,失职!

网友AD:
王晟磊:
    您好!看得出来,您应该是PPI协议比较了解的!
    我一直也有这种感觉,总觉得两者有相似之处!
    我些问题想跟您请教.我的QQ:535279196

网友AE:
这中东东也能评“精”,斑主的水平也够“精”的了。
虎宝宝,帮我看看,这里是不是都是SB!

网友AD:
原创光荣!

转载有理!

抄袭可耻!

网友AF:
好,不错,你是个好人,有机会咱们好好交流交流。我也是一个工控爱好者,这两天刚好把C200H的VB通信程序高度通过了。不知道你的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AD(2005-12-14):
抄袭别人东西,无耻!

网友AG:
高,真高。俺也要一份!谢谢了!

网友AH:
你好: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lzz_y_ywz@163.com

网友AI:
给俺一份吧senzh01@163.com

网友AJ:
好,太好了,谢谢。

网友AK(2006-01-23):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
  swzh2002@163.com
   谢谢!

网友AK: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
  swzh2002@163.com
谢谢!

网友AL:
我认为意义不大,我们以前是用PPI通迅的,我认为它没有校验,后来改成了MODBUS通迅

网友AM:
PPI有校验,你没找到而已。

网友AN:
能否发给资料PPI通讯协议格式和上位机VB程序
tfqhb@163.com

网友AN:
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hbtfq@163.com

网友AO(2006-02-24):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了
dapengzhang1972@sina.com

网友AP:
zhl_hl@tom.com

网友AQ:
ASDN;你说得对,所以我用西门子PLC时候根本就没有用他的PPI,自己就搞了个简单的通信协议来实现了。

网友AR:
给我一份啊!
ldxable@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AR:
给我一份吧!
ldxable@163.com

网友AS(2006-04-05):
    请给我一份
david.fu@126.com

网友AS:
请发一份S7-200 PLC之PPI协议 源程序给我,
谢谢你,辛苦了,感激不尽。
david.fu@126.com

网友AT:
你好沉睡!给我一份!邮件sun-hr@126.com  谢谢!!!!

网友AU:
你好沉睡!
请给我发一份源程序谢谢!!!!
sun-hr@126.com
谢谢!!!!

网友AU:
你好沉睡!
请给我发一份源程序谢谢!!!!
     sun-hr@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