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亦云人云

楼主(2005-11-01):
亦云人云帮帮忙吧!~
我现在学VB但对于工控编程这一块还非常的陌生,现在要用VB编程控制步进电机动作,通过控制卡,让他走多少度就走多少度,能找到这代码?学生在学习中,请帮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未用过VB在WINDOWS上编程,因VB在WINDOWS上你无权去用I/O指令,如果要I/O还得找控件,驱动等,嫌麻烦,用DELPHI在win98上编过程序.
因此未敢应答你的帖子.

网友B:
牵扯到底层控制最好用 C  。

网友A:
这是"问专家"网站上用VB控制硬件端口和物理地址的一些权威回复.
如何在VB中如何控制端口和物理地址
http://www.china-askpro.com/msg4/qa35.shtml
用VB编程可否控制I/O口
http://www.china-askpro.com/msg1/qa18.shtml
如何用VB编写硬件驱动程序
http://www.china-askpro.com/msg37/qa19.shtml

网友C:
VB控制I/O比较难,本来NTPORT比较不错,可惜需要注册。后来就没再想这事。

网友D:
上面的答复好象都是打算用VB控制IO,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而问题是“通过控制卡”,一般来说,控制卡会提供相应的DLL程序或者控件来实现控制,而且,不同的控制卡实现的细节区别比较大。如果不指定控制卡的话,不会有通用答案。

网友E:
用VB编程控制步进电机动作,可以通过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让他走多少度就走多少度。
具体的VB编程非常简单,例如: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
其意思是,让步进电机在1234ms内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
其中StepMotorOcx1为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控件StepMotorOcx。

整个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此VB语句的集合。

例如2轴联动就是: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6789
其意思是,在1234ms内,第一个步进电机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第二个步进电机走6789个微步数(16细分)。

网友F:
同意刘岩利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看过PCI-1240控制卡的例子,上面也提到了编程的头一步就是加载32位DLL的头文件,然后他提供一些函数,就用这些函数来实现控制步进电机吗?可惜没有具体的步骤。希望能有具体的例子。
还看过一块PCL-839控制卡,也不知道能不能用VB编程。

网友D:
能不能用VB编程,不会是问题的,肯定可以。涉及到具体的产品,向厂家或代理咨询细节。

网友G:
我也是学生在学习中
也是学用VB和控制卡来控制的
不过我看了VB后都不知道怎么用
感觉好迷惑,比以前好象难多了

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要对控制卡编程   就像 刘岩利   所说,涉及到具体的产品,他们的驱动程序里都提供一些函数或者控件什么的,我们用VB编程就是调用厂家给我们提供的函数或者控件,了解他们提供函数的意思,就可以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