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ook-ahead high speed motion control

楼主(2005-11-01):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资料,就请您指导!我现在急需这方面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一般搞數控(CNC)都知道的名詞 尤其搭配Cad-Cam 這功能要求更高 你可參考西門子840系列 Fanuc 18M 在數控高速高精的做法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你能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万分感谢!

网友B:
高档数控具备的预度预处理功能

网友C:
应该叫速度前瞻吧,现在高档一点的运动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你是要哪方面的资料?搞开发?搞设备?

楼主:
搞开发,我想知道一些速度前瞻的具体实现方法,不知道有吗?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抱歉我多年沒接觸CNC 手上沒任何資料可提供 早期控制器其加工速度常受限控制器記憶體容量及DNC傳輸 還有look-ahead block(日系5-8 block 歐系 25-50 block Pc-based 100-2000 block )不高 在3D曲面加工 速度經常受限
look-ahead 中文如何翻譯沒有統一 我習慣用英文 避免造成誤解

楼主(2005-12-27):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