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软冗余中接有一个触摸屏,如何在触摸屏上实现PLC的冗余

楼主(2005-11-01):
S7-300软冗余:CP315-2DP\CP342-5,有三个ET200站,每个站中采用两个IM153-2,各站分别配置DI/DO/AI/AO模块,在站中有一个TP170A触摸屏,如何能够实现触摸屏的冗余

网友A:
大家帮助这位朋友想想办法,他要求在不添加硬件模块的前提下,实现触摸屏的冗余,个人觉得有难度,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用FB101的背景数据块中的状态字,如用DB5,则DB5.DBB8--DB5.DBB11都为系统的状态字,每位都有各自的含义,如站号,是否为主站等。你可以在编屏的时候用这些状态字,实现按钮画面的切换。

网友C:
太难了,不行

网友D(2006-10-06):
我们是用继电器去切换RS-485中继器的方式把OP连到PROFIBUS网络上的,切换的过程中有1~2秒的延迟时间,那一瞬间触摸屏上的数据会暂时中断.

网友E:
你们说的PLC的冗余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F(2006-12-25):
同感,不明白,也没找见相关的介绍主题

网友D:
下面引用由 楼上客在 2006-10-6 15:36: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是用继电器去切换RS-485中继器的方式把OP连到PROFIBUS网络上的,切换的过程中有1~2秒的延迟时间,那一瞬…
--------------------------------------------------------------------------------------------
我以前有两套项目都是这样做的,事实上软冗余切换时间就有1~2S,而且对于操作屏来说这么小时间的中断可以接受.
西门子有Y-Link用于S7-400H系统,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软冗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