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

楼主(2005-11-01):
各位大虾,我这有PA205R,CJ1M CPU12,DRM21,ID201,OC201,MAD42,在导轨顺次排列。请问怎么在CX-PROGRAMMER里面组态啊?是不是在IO表,具体怎么做啊?为什么没有step7一样的硬件组态呢,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不用组态.直接编程就可以了.输入从00通道开始,输出从10通道开始.

楼主:
不好意思,没懂啊。那IO 表需要设置吗

网友B:
查看硬件资料
C200不用I/O表  CS要I/O表
不知道你说的CJ1M要不要I/O 请你最好查一查手册 上面应该写的很清除

网友C:
直接编怕不行,你要用编程器进行一下自动分配.才能按I/O顺序编程.

网友D:
用不着组态,当硬件连接后请用CXP软件进入在线编程模式然后打开IO表点击菜单下的创建此时软件回自动读取PLC的IO配置并自动分配地址但是MAD42需要设定DIP开关,其IO地址根据设定DIP开关地址分配到IR2000以后请参考相应的手册,DRM21我也未使用请参考相应的手册。
资料可以到网上下载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我的MAIL:zhaojiangha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