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和零线相接为什么会短路

楼主(2005-11-01):
本人昨天在接线过程中,无意将接地线和零线相触,居然产生电火花,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正常,零线有电压,三项不平衡

网友B:
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异!零线与地线都接地.但他们之间有电阻(接地点不同)就存在电位差.现在的技术常温下没有超导体.

网友C:
存在电位差

网友D:
三项不平衡

网友E:
对,三相不平衡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明白.跟三相不平衡没有关系(只要中性线正常).火花应该很小.如果火花大的话说明你的接地线接地电阻不合格.

网友F:
大家是朋友说的没错,中性线若正常的话跟三相不平衡没关系,主要是接地电阻值不一致而产生的电位差!

网友G:
要根据变压器的接法来分析就对了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但火花不是很大。

网友I:
这很正常,不必紧张。

网友J:
如果三相平衡,地线和零线会不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G:
如果三相平衡,地线和零线也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K:
存在电位差,但火花应该不会大

网友B:
会的.如果零线正常.跟三相平衡没有关系.

网友L:
很小的火花,跟一节大号电池短路刮擦时的现象差不多,特别是两台不同的变压器的零线相碰时就更明显一点。

网友M:
你的零线原来悬空,火线电压通过负载与零线相通,这时零线是有电压的,这时与地线相接,相当与开关接通的瞬间,当然有火花了

楼主:
我想认该是由于电路中有电器在工作,零线就有电流,而零线和地线的电阻不同就有了电位差,一接就有电流流过,才产生火话的

网友N:
是有电位差距

网友O:
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主要是没有区别清楚零线是保护零线还是工作零线。本人在工作中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接在了一起。在设备没有断电的情况下,零线中有电流流过。而接地线无论是设备带电不带电,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网友O:
补充一点:检查时应该重点查零线,能出现短路现象,说明地线(零电位)没有问题。

网友P:
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当三相不平衡时,会在零线上对大地产生电流,这样当零线和地线碰到一起由于存在电位差势必产生火花

网友Q:
我们在正常使用中,三相不平衡应该在90%以上哦

网友R:
实际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

网友S: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T:
正确的理解一个问题总是有难度,(个人见解)"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异","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其实画张图就能明白,产生电火花是因为有电流流过,没有电压差一样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B:
不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大家从别的方面讨论.

网友J:
‘没有电压差一样会有"电流流过"’?你说的?

网友B:
地线和零线之间在实际中有几伏的电位差是正常现象.这就是零地不能混用的原因之一..色谱仪(比较精密的仪器)规定地线和零线之间电压小于2.3V才能使用.

网友U(2005-12-02):
电路上有负载,导致零线上有压降所以跟接地相接有火花,还有我想多说一句,如果是居民用的话零线不能和接地线相连的

网友V:
对,就是存在电位差

网友W:
    大家是朋友我认为首先是三相不平衡才回出现零线的对地电流。
    没有电压差一样可以有电流,没有错,即使零线跟地线是在同一个接地点上零线跟地线之间还是会有电流通过。首先一个条件,三相过于失衡,导致零线对地电流过大,然后在你的零线碰地线的时间就会出现火花。其实很好理解你把零线跟地线看成是两个很小的电阻,并并联的时间就会将电流分流。就这么简单。 零线跟地线之间有电流通过是很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能有电压差,如果有电压差那就说明你的零线的接地电阻有问题,就得检查一下了。

网友X:
应该是零线接地不良好造成的,在冬季等较干燥的季节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赶快处理接地极,否则,用试电笔就会发现,零线变火线,火线变零线了.

网友Y:
楼主,你把负载断了,再用地线搭一下零线试试??

网友Z:
你那样操作的话,漏电保护器会动作的.

网友J:
‘没有电压差一样可以有电流’? 还‘没有错’!

网友B:
怎么还没明白.我抽时间仔细解释一下.希望大家讨论.

 海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17 12:15:00
    你那样操作的话,漏电保护器会动作的.

 海通说的是现象.大家思路可以从这里开始.因为大地有电阻.电力变压器有的是......

网友B:
原来我遇到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已经有20多年了.最后就不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明白了.虽然是简单问题.但不好理解.人的智商都差不多.我这么久才明白.大家我认为也需要过程.现在有网络这个平台.大家讨论吧.理论上的东西.书本上很多.关键是时间和实践.
大家继续讨论.谢谢.海通说的是现象.只要前面接漏电保护器.这么做一定动作.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接地.

网友B:
是因为变压器的中性点是就近接地的.从中性点引出的线是零线.
家庭的接地也是就近接地的.接地电阻虽然小.但是有电阻的.
零线和地线之间存在电阻.大地虽然是一个相对的导体.但不同的地点存在者电位差.触电方式中有一种叫跨步电压触电.
其实就是变压器停电.这个电位差同样存在.
就说这么多吧.希望各位讨论.

网友W: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5-12-17 12:47: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电压差一样可以有电流’? 还‘没有错’!
--------------------------------------------------------------------------------------------
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不可测的那也叫差?
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简单的一个灯泡,火线----灯泡----零线
从灯泡出来到零线的这段线的两端上你认为有压差么?在这根线上再并上一根线,零线端接上,灯泡端先不接,那么这两根线上有压差么?好,把灯泡端接上,那么你告诉我第二根线上有没有电流?
这个就跟楼主说的那是一个道理,地线碰零线的确前端有漏电会跳。
因为在有漏电保护器的时间零线也是过漏电的,而地线不过,有电流从后断直接接地就会导致流过漏电保护器的电流不平衡,超过限值就会跳。

网友J:
电压差可以‘忽略不记’,‘一样可以有电流’为什么不‘忽略不记’。——不在一个档次上讨论会出现违背欧姆定律的结论。
‘不可测的那也叫差?’——漏电保护器动作门限是多少?

网友W:
压差不可测,可电流是可测的。你照上面的实验做一下看看。电路中是有压差,没有电动势就不会有电流,这个傻瓜都知道,可可那个电动势不是存在在零线跟地线之间!!!!!!!!!!!我上面说的那个实验假设后两根线的电阻都是零,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有一根线上没有电流?
不同的漏电门限不一样

网友J:
等待‘!’蒸发。。。。。。。。。

网友L:
零线和地线存在电压差是正常(一定范围内)和常见的。原因我认为应该就是大家是朋友所阐述的那样---大地电阻所致。零线的重复接地就是为了减小这种现象的吧?
漏电开关一般动作阀值为30mA,往往会有这种现象,设备明明绝缘正常,可漏电开关就是跳!为什么?因为你采用了保护接零!此时零线可能会和大地存在压差,有压差就有电流,电流超过阀值,它就跳了。
重视车间总零线的重复接地,可以避免或减小此类现象。

网友AA: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B:
我记得很早以前做过一个实验.那时还很少使用漏电开关.
用万用表测零线和地线的电阻电压和电流.都非常小.有的甚至测不出来.
但我在零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一个速断螺旋保险.5A的立即烧掉.10A的5分钟左右烧掉.15A的没问题.但发热.有60-70度左右.
原来的老房子由于乱拉线.经常断总零线.烧毁电器.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防止过电压的.效果很好.

网友W:
与大地电阻没有关系的,就是你的零线跟地线在同一点接地,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电流。

网友W:
象这个图中的供电系统中,零线跟地线在同一点接地,用电器通电工作。请问零线跟地线间有压差么?检流线圈中有电流么?将地线接到零线上,地线中有没有电流通过?检流线圈中有没有电流?

网友B:
这是三相五线系统.是现在推广的.没有回答的.我顶一下吧.
零线跟地线间理论没有压差.检流线圈(零序互感器)中正常没有电流.将地线接到零线上,地线中有电流通过.检流线圈(零序互感器)中有电流.要报警保护.我是根据上面的图分析的.如果去掉灯泡.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B:
大家讨论吧.会有答案的.

网友AB:
就是电位差

网友B:
电位差是其中一种.还有多种.

网友W:
大家是朋友说的没有错,在零线跟地线之间并没有压差,可照样会有电流流过,地线上的电流超过漏电断路器的门限时,就会跳掉。地线在碰到零线的时间会有火花产生。就是楼主要找的原因,不知道楼主明白了没有?

网友B:
三相五线系统.零线跟地线间理论没有压差.实际中没有超导体.电线是有电阻的.大家不妨把电线当作电阻来分析一下(其实就是电阻).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掌握了经验与知识.
不在现场,没法判断是那种原因。是零地之间存在电位差。因为没有电位差,就不可能有电流,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是正常现象还是故障现象?我也不知道。遍体鳞伤帖出的那种三相五线系统。导线的电阻不能忽略。故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多。如接地电阻不符合要求,零线断路。。。。。还是大家讨论吧。地线和零线相触这个接触电阻相对与系统来说是很大的!我上面的实验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Y:
估计是采用的TN-C-S,现在有很多公司都是采用的这种,但不知是否已重复接地?

网友AC:
大家是朋友说的对,我赞同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常见有不好理解的问题.我说的是个人观点.其实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发表不同观点.人多.思路就广.问题就容易解决.

网友AD(2006-01-24):
只有经过遍体鳞伤后,才会有体验,和经验.技术才会由低变高.
无杠?列兵吧!

网友AE:
因为零线在配电房再怎么接地也不可能是整根零线随处对地都是0Ω,又因为变压器侧三相电源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平衡。三相不平衡负载才会出现零线的对地电流。
假如:零线对地的电阻是2Ω,零线通过50A的电流,则零线对地就有100V的电压了;零线对地的电阻即使只有1Ω,零线通过50A的电流,零线对地的电压也有50V。
即使集中接地网络中,零线随处的对地电阻与随处的接地线对地电阻都不可能一直是0Ω,会使部分远离大地的零线上、接地线上带上危险电压,造成触电事故
此仅一面之词,请过路高手指正

网友B:
假如采取三相四线系统.接地电阻2Ω.发生接地故障.电流最大是110A,如果是4Ω,就是55A.如果是100A的开关.调闸的概率是多少?

网友AF:
因为现在的变压器,一般将零线和地线在地网中进行连接,当地线和零线的另外一端没有形成闭环回路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线间电容,所以我觉得是线路的寄生电容引起的火花。。

网友AG:
我想应该有电流,检流线圈中有电流,地线与零线接在一起,地线是不会有电流的。

网友AH:
获益匪浅!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AI:
to:大家是朋友
   我是做PLC工程的,但是电方面的知识很贫乏,能交个朋友吗?看到请回个帖子,谢谢

网友AI:
我问一下,我头上第二位的李平是潘东的吗????

网友AJ:
我同意《偏体鳞伤》这位所说的!本人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就是那样解决的!

网友AK:
哪位大虾愿建立一个群啊

网友B:
to kevindby: 抱歉,才看到,大家相互学习与交流.

网友AB:
电位差不同

网友AL: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2-5 9:31:00 发表的内容:
  假如采取三相四线系统.接地电阻2Ω.发生接地故障.电流最大是110A,如果是4Ω,就是55A.如果是100A的开关.调闸…
--------------------------------------------------------------------------------------------
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是TN系统,你的短路电流计算方法错误;如果是TT系统,肯定要用RCD做防间接电击保护,100%可靠动作(除非接线错误或RCD损坏)。

网友B:
不管是TN TT IT配电系统,在正常状态下,都很好.但故障状态下,如何?任何一个系统都没有100%的可靠.理论上的东西书本上很多,也专业,希望各位朋友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帖出讨论.
的确三相五线供电正常状态不是那么计算.但实际中施工也不是那么规范,我国的国情就是这样.

网友AM:
 正常,零线地线与有电势差。

网友AN(2006-03-14):
下面引用由遍体鳞伤在 2005-12-20 11:42:00 发表的内容:
  压差不可测,可电流是可测的。你照上面的实验做一下看看。电路中是有压差,没有电动势就不会有电流,这个傻…
--------------------------------------------------------------------------------------------
你上面说的那个实验假设后两根线的电阻都是零,肯定就有一根线上没有电流,一根线畅通无阻的话,另一根线并上也是多余,不会分流的!

网友AN:
大家是朋友:为什么测不到电流,却能烧断5A保险!请解释????

网友AO:
三相完全平衡,地线和零线是不会产生电位差的。当然地线上不能接负载。

网友AP:
这种问题理论上不是很明白向大家多学一点

网友AQ:
我认为这是三相电不来衡,零线电阻大,或接地电阻 不合格造成的零点电压漂移。导线也有电阻,即使小,但还是有,电阻有电流,你说两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AR(2006-05-02):
我建议你应该测量所谓的零线对地线的电压差,现场供电有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相五线制等多种,很可能你的零线根本就是假的。比如我刚刚使用的系统,所谓的火线和零线对地的交流电压都是110V。

网友AS(2006-06-06):
一般来讲,地线与零线间电压大于12V就被认为有问题。必须检查一下地线和零线的接地电阻。

网友AT: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不必担心,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的原因

网友AU:
正常
遇到过

网友AV:
零线和地线存在电位差

网友AW:
赞同“零线原来悬空,火线电压通过负载与零线相通,这时零线是有电压的,这时与地线相接,相当与开关接通的瞬间,当然有火花"这种说法

网友AX:
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上就有电压。

网友AY:
是的,很正常

网友AZ(2006-09-13):
应该是两者的接地电阻不同造成的吧。如果两者都从同一点接出再相碰还有火花那才叫神呐。

网友BA:
好热闹呀。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上肯定就有电压。

网友BB:
即使三相完全平衡、零地不存在电位差时,当零地接在一起时(这时候零线、地线相当于并联的两根导线接到接地点了),用电器的回路电流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流经零线,一部分通过零地接触点通过地线——既然存在电流,产生火花就是很正常的了,分析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BC:
到底是啥原因呢?

网友AZ:
不知你图中的零与地还会出火花吗?

网友BD:
我本来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越看越不明白了,我同意零点漂移的说法

网友BE:
地线和零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压降,彼此之间的阻职不一样

网友BF:
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BG:
  你零线和地相接,你那个地是不是就根本没接地呀!

网友BH:
有电位差

网友BI(2007-02-22):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带电更换80A插接箱时,零线和地线接触时打火,零线有电压,但不会电人。

网友AN: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13 21:19:00 即使三相完全平衡、零地不存在电位差时,当零地接在一起时(这时候零线、地线相当于并联的两根导线接到接地点了),用电器的回路电流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流经零线,一部分通过零地接触点通过地线——既然存在电流,产生火花就是很正常的了,分析那么复杂干什么? -------------------------------------------------- 同意!如图:系统正常时I1〉I2〉I3〉I4,I5=0。实际就是分流。(故障时另当别论)继续讨论

网友BJ:
一根导线两端没有电压,可以有电流,是因导线的电阻小的我们无法测量,可以忽略不计但不是没有。没有电压差一样会有"电流流过"?

网友BK(2007-04-17):
偶认为从微观来分析,只要有阻抗,只要有电流流过,回路任意点之间均有电位差.物理模型便于理论分析.

网友BL(2007-10-15):
一般零线也是接地的啊

网友BM(2008-04-22):
其实零线地线在原理上是不能混淆的,零线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也就是N,

地线就是设备的保护接地也就是PE.

网友BN:
学会了,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压

网友BO:
不大明白,现在刚建的配电室,变压器中性点,变压器本身接地.接地线需不需要从配电室引出,直接从现场接地不行吗

网友BP:
最关键的原因是接地电阻过大,如果你单位有大功率加热器务必要重视此问题,后果有点严重哦。

网友BQ:
正常现象

网友BR:
三相平衡,地线和零线也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BS:
有电位差引起的,我设备现场的地和从50m远用大导体拉来的地之间也有60v左右的电压差,接一起的瞬间自然会碰撞出火花,但你接一起之后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BT:
很正常,主要是用电设备还没有停,零线断开于地,所以零线上带电

这样做是违反安全的,三相四线制零线不能开路....

网友BU:
这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工作零线有电流通过,所以另线对地有一定的电压,因此会出现零线对地线打火的现象.

网友BV(2008-10-21):
稍同意,老菜鸟观点!

网友BW:
属于正常,两线电压差

网友BX:
看了这么多回答,越看越糊涂啊

网友BY:
很正常,没什么就是电位差。三相不平衡

网友BZ:
引用 网友BU:
这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工作零线有电流通过,所以另线对地有一定的电压,因此会出现零线对地线打火的现象.

很正常,没什么就是电位差。三相不平衡

网友CA:
是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不良造成的,因接地不良有接触电阻产生电压降,使零线在三相不平行的时候电压不能为零.

网友CB:
首先确认零线、地线间联起来有电流通过是正常的,因为地线跟零线间本身就有电位差(当然不能大于一定的值),电位差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是:1、三相不平衡,如果三相平衡了,零线本身对大地等电位了,如何再跟地线产生电位差。2、就算接地在同一个地方,但零线本身(你量的地方到接地的地方的一段零线)的电阻大于你用来联接的一小段线,就在地线和零线联接处产生电位差,联接后零线本身的电流就分流一些到地线,然后再流向大地。

网友CC:
我记得很早以前做过一个实验.那时还很少使用漏电开关.
用万用表测零线和地线的电阻电压和电流.都非常小.有的甚至测不出来.
但我在零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一个速断螺旋保险.5A的立即烧掉.10A的5分钟左右烧掉.15A的没问题.但发热.有60-70度左右.
原来的老房子由于乱拉线.经常断总零线.烧毁电器.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防止过电压的.效果很好.

?

这个不错。

网友CD:
讨论后

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啊

网友CE:
2楼厉害!

电位差

网友CF:
主要是接地电阻值不一致而产生的电位差!

网友CG: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它们之间有电位差.

网友CH:
TN-S系统,系统中有单相设备,那么零线就带电流,如果上端使用了漏电保护装置,那么当与接地线接触漏电保护器会跳断。

同时因为零线带载,与地线接触时打火也就很自然的事了。

网友CI:
这很正常啊,因为接零、和接地存在电位差。即使有电火花也很小很弱。

网友CJ:
实际当中,三相平衡实际上是不平衡的。零线当然就和地线就会出现电位差了。产生火花是正常的

网友CK:
零线和地线接地电阻不一样

网友CL:
讨论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期待中..................

不是说“在三相四线制保护接零电网中,除了变压器中性点工作接地外,在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也可与接地装置连接,此种接地被称为重复接地”吗?

网友CL:
这种产生电火花,到底是正常现象,还是非正常现象???

网友CM: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异!零线与地线都接地.但他们之间有电阻(接地点不同)就存在电位差.现在的技术常温下没有超导体.

顶这个

网友CN: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

1、供电变压器低压侧三相Y形连接,中性点接地,即工作接地;

2、供电线路有三条相线,有中性点引出两条零线,即一条工作零线N、一条保护零线PE;

3、保护零线PE上有重复接地,工作零线N没有重复接地;

4、单项设备用一个火线和一个工作零线N,正常情况下工作零线有电流,工作零线N要进漏电保护器;

5、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保护接零,即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接保护零线PE,正常情况下保护零线PE没有电流,保护零线PE不能进漏电保护器;

6、在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虽然都是从工作接地引出,但在电路中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不能混用!,不能短接!

7、若把工作零线N,当保护零线用接入设备外壳,当设备漏电时,漏电开关就会不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失去保护作用;

8、若果把保护零线当工作零线用,漏电开关就会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保护范围内无法供电;

9、如果将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短接,这时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的保护零线PE,对正常情况下有电流的工作零线N,有分流作用,就有了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可检测到这个电流,并保护动作,如果电流大,会炸掉漏电保护器的,但只要零线不开路,零点不漂移,单项电压是稳定的,不会烧设备

网友CO:
是不是    可能有漏电的地方呢           要不就是三项电不平衡

网友CP(2008-11-26):
大家都是高手 向你们学习

网友CQ:
引用 网友P:
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当三相不平衡时,会在零线上对大地产生电流,这样当零线和地线碰到一起由于存在电位差势必产生火花

网友CR:
引用 网友W:
与大地电阻没有关系的,就是你的零线跟地线在同一点接地,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电流。

有道理,两个导体的阻值总是有差别的

网友CS(2009-03-24):
在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三相电流不平衡时,存在相位差。

网友CT:
地线和零线之间在实际中有几伏的电位差是正常现象,当三相不平衡时,会在零线上对大地产生电流,这样当零线和地线碰到一起由于存在电位差势必产生火花

网友CU(2010-04-25):
应该很小吧  可以忽略  因为他们之间的电压差很小

网友CV:
大家是朋友说的没错,中性线若正常的话跟三相不平衡没关系,主要是接地电阻值不一致而产生的电位差!

前两天我也碰见过,零线电流十几A,与地线的电压达到150V,没办法,只好重复接地了

网友CW:
学习一下。不过我觉得这现像是正常的。

网友CX(2010-12-23):
引用 网友BB:
即使三相完全平衡、零地不存在电位差时,当零地接在一起时(这时候零线、地线相当于并联的两根导线接到接地点了),用电器的回路电流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流经零线,一部分通过零地接触点通过地线——既然存在电流,产生火花就是很正常的了,分析那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