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下国产数控系统

楼主(2005-11-01):
控制要求是:X、Y轴方向运动,X轴最大距离3500mm,Y轴最大距离300mm,控制对象为三台步进电机,其中两台控制Y轴方向运动,一台用于X轴方向运动,全电脑控制,配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昐复

网友A:
"其中两台控制Y轴方向运动"
为什么用两个电机控制一轴的运动?对控制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B:
    用VB编程控制步进电机动作,可以通过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让他走多少度就走多少度。
具体的VB编程非常简单,例如: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
其意思是,让步进电机在1234ms内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
其中StepMotorOcx1为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控件StepMotorOcx。

整个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此VB语句的集合。

例如2轴联动就是: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6789
其意思是,在1234ms内,第一个步进电机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第二个步进电机走6789个微步数(16细分)。

网友C:
我们可以帮你做好!电话谈谈:0755-33643784

E-Mail:  pxc_wg@163.com

网友D:
你在哪里,打算是用控制卡还是控制器。
方便的话先上我公司网站看看:www.adtechcn.com
电话:0755-26722719转320

网友E:
010-62632247

楼主:
刘岩利:
  Y轴用两台电机是因为此设备在Y轴上的运动分在左右两侧

网友F:
可以用控制卡龙门方式解决,很简单的,

网友G(2006-05-04):
可以联系我,我在青岛,某公司的机床数控系统就是我设计的,需要请联系我: gongyuzhuo@126.com 13869869093

网友H:
这么简单的要求?!又多大量?可以试试凯恩帝或者广数的系统

网友I: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呢,凯恩帝,华兴,广州数控,都行,外国的西门子,三菱,法兰克.
  用起来也很简单,将系统与驱动器,步进电机插上插头就行了.开机调电子齿轮比啊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J(2007-07-12):
下面引用由浪子无情在 2005-11-5 15:50:00 发表的内容:
  刘岩利:
  Y轴用两台电机是因为此设备在Y轴上的运动分在左右两侧
--------------------------------------------------------------------------------------------
是动梁龙门铣吗?

网友K:
你这要求挺简单的,现在双边驱动的火焰切割机都是这种情况,但用步进的比较少一点了lizw04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