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压力名词解释

楼主(2005-11-01):
求助:压力名词标准解释
1、绝压与真空压?
2、表压与密封表压?
3、压力与大气压力?
希望哪位老师给一个标准解释,谢谢~!

网友A:
工程上的压力其实是标准物理量压强,国际标准单位帕斯卡.大气压力即大气压强.绝压是指被测物体的真实压力(强).表压指常见压力表的测量值,表压=绝压-大气压.真空压是指真空表的测量值,表示被测压力的实际值比大气压低多少,也称真空度.真空度=大气压-绝压.至于密封表压不清楚是一个什么应用概念!

网友B:
解释的好!!!!!!!

网友C:
很多公司产品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去下载压力变送器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