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到底是什么概念,有电压要求吗?

楼主(2005-11-01):
脉冲与单片机PWM有区别吗?为什么我的单片机5V的PWM输出无法驱动三菱的MR-E伺服,是不是需要24V变化范围才可以呢,还有就是脉冲是开关变换,还是正负极变化。
再请教三菱MR-E的方向怎么控制呀,我选用位置控制方式,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PWM,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应该是脉冲宽度调治。控制伺服,一般不需要脉宽调治。
位置控制也有几种脉冲信号形式,你选得是哪一种?

网友B:
to tanlim:你的脉冲是一组脉冲电压,而三菱的MR-E需要的是开关信号,就是说,你把你的单片机输出改为通断控制,用集电极开路输出,也许会好点.不要加驱动电压.我不好表达,有机会我给你发一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