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氮机单片机

楼主(2005-11-01):
谁知道制氮机用的是那种单片机?
输入一路检测氧电池,一路温控
输出两个电磁阀,还可以校正氧含量,还有个加热器

控制面板是九个数字加四个功能键  好象是LED显示

我不清楚这是单片机还是PLC,哪位朋友知道,麻烦告诉下

网友A:
你用数码像机详细照像,然后请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b]!,贴上图来,大家才好分辨.

网友B:
碳分子筛制氮机原理我已经弄懂了.有问题可以互相学习.不过要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to:大家是朋友
不是碳分子制氮机,是普里森膜制氮机

原理不一样,这是利用空气中的氧和氮透过膜的速率不同而制氮的

我是想知道它用的是单片机还是PLC,反正坏了一个要了八千四百大

洋,不打折

to:人云亦云  没有相机怎么办?有了不会传怎么办?
我是又没有,又不会传。。。

网友C:
哪年产品?有什么芯片的型号等标志没有?

网友B:
普里森膜制氮机是什么原理.含量能达到多少?需要空压机吗?你弄明白工艺参数.用一个PLC一般都能改.
你说的面板是单片机.应该有密码.还有时限.(厂家说他们是无奈之举.因为货款难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你还是趁他还没爬下.看一下工艺.看如何改!

楼主:
to:周公,估计应该是PLC,,问过厂家,不说。。。说到芯片,我就不懂了,无奈。
to:大家是朋友,普里森膜不是美国就是意大利开发出来的,也就是成千上万根中空纤维管。原理是利用加热后的压缩空气的氧气和氮气通过中空纤维管,而渗透速率不同,从而把氧和氮分离出来,纯度达到90—99%,作为普里森膜来讲,只要过滤器维护好,压缩空气油含量少,基本是免维护,现在只是控制器爱坏,别的电路坏了,还懂一点修一修凑合过去,但是这个确实不懂,来更换的时候,什么资料也没有,而且连包装也都换过了。。。。。。而且,那控制器是UEM,型号没有,连厂家地址也没有。
有没有使用时限到现在还没发现,因为保修期就换了两个,
如果改的话,有个问题要解决,因为随时监测氮气纯度,纯度不达到设置标准,就会排空,

网友D(2009-02-02):
是三菱的GD920,你是苏州宏运的膜分离制氮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