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伏供电松下马达有时运转有时不能启动

楼主(2005-11-01):
我厂的控制马达是100伏供电是四线制正转。供电是两相100伏接线是马达白色和茶色并联接电源的一极;黑色接电容的一极灰色接电容的另一极并和电源的另一极相连。启动马达有时转有时不转。电源有100伏输出不知为什么?谢谢各位指。。。

网友:
你检测一下,三相阻值,看是否有,三个值基本相等

网友A:
转或不转的时候,具体是什么现象,有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