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在无功补偿中有功或无功电度表有时会反转?原理是什么?急!谢谢!!!!!!!!!!!

楼主(2005-11-01):
(无正文)

楼主:
不会反转,你听谁说的!

网友A:
无功会出现反转,是因功率因数定的过高无功补偿量过大导致无功表反转,出现这种情况.但有功表反转的话我没见过,如果有被电业监察发现是有窃电嫌疑的

楼主:
现在的三相四线有无功表大多是止逆的。如果不是止逆的是会反转的。

网友B:
电容过补偿无功表就会反转.有无功表如果是止逆的,即使反转也会正常计量的.

网友C(2006-05-16):
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造成零序电流漂移,就会出现有功表反转.
电容过补,无功表就会反转,但无功计量还是累积的.

网友D:
你的无功电容投入是否是长期投入补偿而没有控制?你这种情况主要是电容过补造成的,而你的计量仪表是老式仪表,现在的新型仪表不会反转。
    你可以去“典型应用”那里查看电力版,我提供过一篇电力无功控制应用文献(查“凌志电气柱上智能无功补偿系统在电力系统上的应用”一文)!

网友E:
这是过补偿的现象
请使用智能无功补偿控制器带动电容投切,效果很好。